USB转232接口电缆 连接PLC 的问题

楼主(2009-02-11):
,我的电脑没232口,我买了好几条USB转232接口电缆都不能正常,驱动程序也装了,,请各位大侠指点

PLC 能连接上 就是连上以后 机器运转时 电脑老是死机    关闭程序页面也关不掉   只能 强行关机

网友A:
在网上找一个转接口的通用驱动程序装一下,随接口带来的驱动不一定好用.

网友B:
转换线质量有高有低的,尽量买个质量好些的

网友C:
你买的转接线应该要60元以上的另外你要在电脑里面装得上查得了口的才要。

网友D:
我的也用USB转232的,不过没有楼主的现象,建议看下2者传输速率设定是否差不多,差太多的话也不能通讯,还有就是确定系统、驱动等的兼容问题,线的质量问题

网友E:
我也买过好多不能通的,后来在TAOBAO上买了个,还不错,

网友F:
这东西本来就不好用!

建议买一个PCMCIA卡转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