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DZ20Y-1250 断路器 无法关断是何原因?

楼主(2009-02-11):
正泰DZ20Y-1250 /3300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无法关断,按试验也无法脱扣,请教各位断路器是哪里有故障?如何维修?

网友A:
我这有好多个这类故障,关不断,要关断只能打开外壳,轻拨脱扣器,合闸时要用重力下拉回位后才能合上,只能更换,无法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