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数控系统实际加工比较

楼主(2009-02-11):
        看到论坛上有很多关于数控系统孰好孰坏的比较和争论,收益匪浅。不过我认为再高档的数控系统,比如6轴联动,支持螺旋插补,支持高速高精度等等一大堆让人眼花缭乱的名称,加工效果(加工速度与光洁度等)却和最普通的三轴联动铣床系统的效果一样,那还不如用最简单的系统,省心省银子。

        所以我就把我曾经亲自做过或者亲眼看到的一些例子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也能把自己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做个补充。

1、三菱M64S和发那科0i-MC。

 测试条件:

a、采用同一厂家床身1060规格,相同的主轴;

b、伺服轴配置近似(三菱和发那科的伺服轴不完全对应),主轴发那科比三菱大一级(两家的标称方法不同,三菱标的是最大,发那科标的是连续)

c、在同一时刻加工相同工件,同样的加工条件(相同的进给和主轴倍率);

d、同样开启高速高精度 G05.1Q1;

测试结果:发那科完败。不管是加工速度还是光洁度发那科都比不上三菱。

2、海德盟(型号不祥),发那科0i-mate-MC

测试条件:同样是相同的机械状况,但是我只看到了结果,所以其它配置不详。

测试结果:发那科完败。据说发那科MATE在加工时会越走越慢,不解。另,据说加工速度超过了0i-MC或者M64S,而且能够保证较好的效果。

3、宝元M520i,三菱M64S,发那科0iMC

测试条件:由于床身都是雕刻机的龙门式结构,但有细小差别,所以比较结果可能会有不准确的地方。

测试结果:M520i在开启了HSP以后表现的相当流畅,加工的纹路也相当细腻;三菱次之;发那科再次。

4、航天数控(型号不详),三菱M64S

测试条件:相同机械结构(铣床)

测试结果:结果比较有意思。在两个系统都不开启高速高精度功能时,效果差不多(说老实话,都不理想);但是当三菱开启了高速高精度功能后,出现了明显的停顿现象,在排除了因为传输率不够引起的原因之后,就只能归究于系统的处理能力了,也就是说处理能力大于传输率。

还有一些例子,因为机床本体,加工程序等加工条件不同就不在上面列出来。另外我出道时间并不长,也没有能力完成装备了各家系统的机床加工比较,尤其是没有能够接触到华中,广数,KND等国产系统的加工测试,老实话比较遗憾。上面列出来的列子也没有说为某家做广告的意思,只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打破国外大品牌的迷信。

网友A:
这个测试结论很有意思!顶一个!

网友B: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希望多多发帖讨论。

网友C:
你怎么不拿 13i、16i、18i的系统测试

楼主:
呵呵,我已经说了,我出道时间并不长,不可能找到在相同条件下的各种数控系统进行比较。再说了,如果我要找16i或者18i比较,那我要拿其他什么系统比较?IT530还是840D还是M750还是8070?进行比较的标准是什么?我选取的几种系统都是平常使用的比较广泛的例子。我写这个帖子的目的并不是要贬低哪家数控或者给哪家做广告,只是想要说明一个事实,有更便宜的方案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为什么一定要去选贵的?

楼主:
另外,说到18i和31i,我在一个很凑巧的情况下拿它和三菱的E60做了个比较。不过产品很简单是做纯二维的东西(XY同动),E60在拐角上和18i类似稍好一点,比31i好。当场晕倒。当然,也有可能是没有调试好。所以我开始没有想把这个例子提出来。不过既然提到这个事情就当笑话讲一讲。

网友A:
“E60在拐角上和18i类似稍好一点,比31i好。当场晕倒”———偶也步楼主后尘,晕倒!

楼主:
那个单位就是典型的有钱烧的,他们的产品就只要做两轴联动加工,结果买了不少31i的,18i的机床。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拉动经济。

网友A:
再次晕倒!

楼主:
在讨论支持国产系统的帖子时,看到有好多国产系统的厂家技术人员发帖支持。怎么现在都看不到了?难道空洞的口号比事实的加工效果更有说服力吗?

网友D(2009-04-18):
有接触过一点31i系统,是小日本装在一个小型的 走心机数控车,有背轴,双系统同时工作,还加动力头。

网友A:
Fanuc 30i系列是其目前最高端的数控产品体系,功能性能确实超强!

至于海德盟与0i-Mate-MC的比较结果应该在意料之中,毕竟海德盟用的是PA8000之类的高端内核,而0i-Mate-MC只能算是Fanuc的普及型或中端系统。

网友E:
也有人说不同的数控系统对应不同的后处理程序,相同的程序拿给不同的系统来加工不合理,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是不同的程序似乎就没有可比性了,那就变成了比较CAM软件的后处理功能了。

网友F:
机床展看到三菱加式后的镜面般的六面体,加工表面光洁度、速度,不只与数控系统有关,加工工艺、刀具等等可能更重要。

同型号的床子,数控系统的精度往往并不能决定加工精度。精度只能取决于机床系统中最弱的一个环节,这往往是:机械性能与调整状态,然后是加工工艺。

当然,楼主既然作了比较,对我来言,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E:
是啊,碰到有些客户,对名牌有迷信,相同的加工效果,如果是发那科或者西门子加工出来的,马马虎虎也就过去了,如果是其他牌子的,那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怎么看怎么不爽,难过啊。

网友G:
对一个品牌来说,机床精度不在乎多高,而在乎能不能每台的精度都差不多。就像我们在加工时,讲的很重要的重复定位精度,某一件精度再高也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