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载入静态数据库失败

楼主(2009-02-11):
求助,如题,打开程序是出现“载入静态数据库失败”提示,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软件版本:CX-programmer version 7.20

网友A(2009-08-15):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能有大侠赐教

网友B(2010-08-05):
打开程序是出现“载入静态数据库失败”提示,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嗯谢谢风向问题

网友D(2015-07-1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欧姆龙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