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故障

楼主(2009-02-11):
操作者每次换刀台四把刀中的其中一把刀后(6140数控车床--广数928系统、交流饲复系统),几把刀加工工件X轴尺寸时就发生变化,有时是正几丝、有时是负几丝,无规律。如换刀后重新将四把刀重新对刀加工几十件工件X轴尺寸都正常。换刀后又出现以上故障。对刀操作正常。请帮助!

网友A:
应该是刀补的问题。刀补数据是不是一样。

网友B:
丝杠连接是否松动,间隙是否过大????

网友C:
附议: west_ysh00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刀补的问题。刀补数据是不是一样。

有时超前,有时落后,没有规律应该不是刀补的问题

网友E:
你是一把刀一把刀对的?  你用1号刀做一次 然后换2 换3 换4 再换1 再做一次会有误差吗?

网友D:
对: 前途无亮 关于

你是一把刀一把刀对的?  你用1号刀做一次 然后换2 换3 换4 再换1 再做一次会有误差吗?

内容的回复:

应该是机械方面原因,即使对刀有误差,应该每次都有一样的,而他这每次都不一样,没有规律

网友F:
同意,如果每次换刀后误差方向总是正负不定,大小随机,应该是机械方面的问题,重点是要考虑刀盘机械定位的精度重复性好吗?还有,是否主轴卡具方面有问题?

楼主:
谢各位回答。如果换1号刀后重新将1号刀对刀后加工工件发现2、3、4号刀加工尺寸就发生变化,1号刀加工尺寸正常。

由于工件X方向公差小,所以X轴尺寸变化更明显。我分析有以下几种可能:1、操作者装夹刀子时,引起刀台尺寸变化,

从而引起其它几把刀子尺寸发生变化。2、操作者装夹刀子时引起X轴拖板(丝杆、电机)尺寸发生变化。3、.............

或其它可能,望各位讨论。

网友G:
果真如此的话,那刀台和X轴的刚度也太差了!

网友H:
“换1号刀后重新将1号刀对刀后加工工件发现2、3、4号刀加工尺寸就发生变化,1号刀加工尺寸正常”----不知道你对刀的方法是否合适?

“操作者装夹刀子时,引起刀台尺寸变化,从而引起其它几把刀子尺寸发生变化”、“操作者装夹刀子时引起X轴拖板(丝杆、电机)尺寸发生变化”----通常由机床厂家规定不同刀具的刀补差值在不同阶段或者以不同方式施加在刀尖假想位置上。有的直接在换刀同时移动刀塔进行补偿(很多用户并不采用此方法),此移动量恰好就是前后两刀具刀补差值;有的是在此后的刀塔指令移动中释放那个刀补的差值。此时显示的坐标会有变化但不意味着“装夹刀子时引起X轴拖板(丝杆、电机)尺寸发生变化”。广数系统不熟悉,就发那科而言,用参数5002.2位(18i系统是5002.6位)设置来选择用哪种方式。

楼主:
最后换数控系统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