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无法在线,故障无法清除,纳闷!!!!!!

楼主(2009-02-11):
我们现在用的rslogix5000,16版本的,无法在线,但是rsview32可以监控,rslinx运行正常。

在线时,到上传数据时,报故障,there was unspecified communications problem Rslogix5000 has been taken offine.

网友A:
是不是硬件固件的版本比软件的版本要高啊?

楼主:
不高,而且在cpu上用钥匙转动在run和program之间时,rslogix5000也显示转变。就是不能在线,我怀疑是不是加密了

网友B:
联系一下售服吧。。。。

网友C:
观察一下PLC的指示灯都正常不,有没有报什么错误信息;其次就是RSLOGIX 5000的通信路径对不对;本地欲上线的程序和PLC中的程序有出入;

网友D:
您好,

以下是ROCKWELL AUTOMATION KNOWLEDGEBASE为您作出的解答:

Problem: "Downloading" a ControlLogix project with one computer and attempting to "Upload" from another computer... the other computer may receive the following error message: "there was unspecified communications problem Rslogix5000 has been taken offine."

Cause: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 problem was a result of an orphaned or invalid tag downloaded to the controller. The results reported Error: Name is invalid. Error: Failed to upload tags.

Workaround:

1.Save the program "as" .L5K format.
2.Then open the .L5K file back into RSLogix 5000 software to make a new .ACD file.
3.Download the newly constructed .ACD file and now it Uploads correctly.
4.Reschedule any ControlNet connections.

---------------------------------------------------------------------------------------------------------

ROCKWELL AUTOMATION (SHENZHEN) BRANCH

Customer Service & Maintenance Area Manager

Nemo Yu

Mobile:18820272797

Email:yfyu@ra.rockwell.com

楼主:
对:RA_yfyu 关于

您好,

以下是ROCKWELL AUTOMATION KNOWLEDGEBASE为您作出的解答:非常感谢。

Problem: "Downloading" a ControlLogix project with one computer and attempting to "Upload" from another computer... the other computer may receive the following error message: "there was unspecified communications problem Rslogix5000 has been taken offine."

Cause: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 problem was a result of an orphaned or invalid tag downloaded to the controller. The results reported Error: Name is invalid. Error: Failed to upload tags.

Workaround:

1.Save the program "as" .L5K format.
2.Then open the .L5K file back into RSLogix 5000 software to make a new .ACD file.
3.Download the newly constructed .ACD file and now it Uploads correctly.
4.Reschedule any ControlNet connections.

---------------------------------------------------------------------------------------------------------

ROCKWELL AUTOMATION (SHENZHEN) BRANCH

Customer Service & Maintenance Area Manager

Nemo Yu

Mobile:18820272797

Email:yfyu@ra.rockwell.com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清空PLC内部程序,重新下载.我用西门子出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