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接线图1次2次

楼主(2009-02-11):
如下图-方便各位学习:

网友A:
这是最简单的吧

没有其他的控制和保护

楼主:
最基本的接线原理图..

可以抱闸刹车。也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反接制动。

您是说-什么控制?和什么保护?

网友B(2009-05-10):
老大,最好把应用范围说明一下啊     这样容易误导新手的.

网友C:
现在有变频器了,都在用变频器实现双速运行

楼主:
我们这边只有塔吊在用三速电机。

一般来说,风机,升降机,传送带,都能用双速或者多速驱动,也正如向往阳光所说,正在被变频器和PLC所替代。

网友D:
在不需要调速范围广的场合使用双速电机比较合适

网友E:
现在用双速、甚至三速电机的很少了,交流的可用变频器调速,或者用滑差电机都行。直流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F:
在有的场合还是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G(2009-08-14):
电机的Y星接法,是把U1  V1  W1连接?还是把U2 V2 W2 连接?

网友H(2010-03-05):
 接触器KM1闭合为高速吗?我看接线图好像有电不明白,能不能再帮我说说,非常谢谢!

网友I(2012-12-28):
哥们你上面的彩图是在哪找的

是书上吗?

能不能告诉书名?

网友J:
接触器KM1闭合为低速,KM2闭合才是高速。北京产CW6140车床、中捷产T68镗床都是双速电动机,广州产C6132车床是三速电动机。

网友K:
找 百度 要图吧,不过我看我公司的 双速电机接线盒只有 6 个接线头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