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三菱PLC如何实现时间继电器失电后触点延时断开?.

楼主(2009-02-11):
  我想请求用PLC代替几个时间继电器,但时间继电器的失电触点延时断开的梯形图我想不出,请教各位高手.烦请指教.谢了!

网友A:
LDN   X0

T0    K100            //10秒

LDN X0

AN T0

= Y0

太EASY 了

网友B:
这是三菱的指令吗?

网友C:
LD  X0

OR  M0

ANI  T1

OUT  M0

ANI  X0

OUT  T1  K100

取M0的信号,更改延时修改常数K值,本例延时10秒。

网友D(2009-07-01):
好象不能在同一时间执行同一动作.要求X0接通时,Y0也输出.是循环动作.在同一时间执行.并且X0接通时间是1S    .Y0输出是可调时间0.1--1S    x0 不通时,Y0.也要执行X0上次接通时的动作.继y0输出一次.  工作环境是一个转盘.有16个工作位置...每个工作位置的工作时间是3S...

网友D:
x0第一次接通的时候,Y0不输出.x0第二工作时间X0接不接通.Y0 都输出一次.我也象你那样写.出现这样的问题.X0第二次接通时.Y0也在输出.M0不能断开.PLC显示Y0有输出,可是继电器没工作.

网友D:
继电器试过没问题.是程序时间有冲突.

网友E:
通过电容停电保持

T246-T249  1mS累计时间继电器(0.001-32.767S)

T250-T255  100MS累计时间继电器(0.1-3276.7S)

网友D:
通过电容停电保持

T246-T249 1mS累计时间继电器(0.001-32.767S)

T250-T255 100MS累计时间继电器(0.1-3276.7S)

存在这样一个问题.y0有时有输出的时没有.因为没有准确置位时间.有时延时还没到了.第二次动作又记忆了.第三次就不会有输出了.

网友F(2013-01-13):
电梯上用的三菱FX2N-128-001的PLC每次停机是都有延时,导致不平层现象,CUP板子是好的,程序是好的,我每次换IO板就好了,我回来检查IO小继电器也是好的,请问高手是哪里问题,是驱动小继电器的芯片坏了,还是?就这个PLC用在其他地方(要求不高的)还是可以用的。谢谢!

网友G(2018-04-15):
按照这个图就能实现。当X0接通时,M0就有输出;当X1断开时,M0经过T0延时后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