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调速器故障跳闸

楼主(2009-02-11):
590调速器故障跳闸历史记录在机器上有吗?在那一个参数中能找到?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是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顶起。。。。。。。。。。。。。。。。。。。。

如果控制电源断开的,故障记录不将保存,

仔细看看说明

网友D(2009-12-03):
鱼儿过,水无声!

有故障在590面板上面可以看见,前提是590不失工作电源,如果会丢失,就用给它外部220电源吧!

网友E:
面板上都有显示的,你可以用中英文说明书对照一下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