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交流变频器代的电机两次高温烧毁

楼主(2009-02-11):
我有一台15KW的风机,工作在48HZ时,高温烧毁电机,连续两台,变频器设置为15KW、1450转/分、31.5A,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有一台15KW的风机,工作在48HZ时,高温烧毁电机,连续两台:V/F曲线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
请详细介绍过程.

电机参数怎样?

另外起动时间是多少?

网友B:
请详细介绍一下过程,变频器是什么牌子,是否试验过工频运转

网友C:
你的参数是不是设错了,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再怕烧的话,你还在路中加入热继电器

网友D:
运行频率低  散热不好吧

网友E:
如果你经常用变频器的话,应该参数不会错。至多是有一些偏差。

主要问题是你买的电机是不是翻新的电机,有一些质量很差。经过多次维修铁心片间绝缘降低增加涡流效应,热量增加。工频运行可能还好些,如果用变频器就不一样了。

用工频测试,结果是不一定的。有可能工频可以用变频就不行

建议购买变频电机。铁心和绝缘等级要高一个档次。

网友F:
估计是变频器质量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