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其输出外部电路能否长期开路?为什么?将会造成什么后果?

楼主(2009-02-11):
电流源其输出外部电路能否长期开路?为什么?将会造成什么后果?

网友A:
那肯定不能,长期开路面烧。

网友B:
电流源不能开路,开路了相当于开路处电阻无穷大,相对两端电压也会无限升高,会烧掉电流源的,而且如果有人接触了,还会造成人身伤害的。

个人意见,敬请批评指正。

网友C:
电流互感器也是电流源的一种,它是不能开路使用的.

电子型电流源其输出外部电路长期开路无妨,它只是输出较高的电压---接近电流源内部工作电源的电压,但不会损坏设备,这个电压对人体怎样你们自然可以得到结论.

网友D:
理想电流源是绝对不能开路的,而理想电流源是不存在的,所以,绝对不能开路的电流源是不存在的。实际电流源没有绝对说法,一般是可以开路的。

电流源其输出外部电路能否长期开路?为什么?将会造成什么后果?

回答:实际电流源其输出外部电路一般能长期开路,因为它不是理想电流源,不存在绝对不能开路的要求。

为什么?实际电流源一般要考虑到有开路的可能,如果一开路就烧,这个设计就不太好。

将会造成什么后果? 一般没有不良后果。涛声依旧。

网友E(2020-01-03):
理想电流源不能开路并不是因为开路后端电压无穷大,那是实际电流源,理想电流源端电压随意,假设电流源电流伟无穷大,负载电阻为1欧姆端电压为无穷大,这是完全成立的,开路后电流为0与电流源电流恒定矛盾,所以不能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