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操作面板的旋转按钮

楼主(2009-02-11):
变频器中操作面板的旋转按钮是什么原理?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就是一个电位器,调速用的呀。

网友B:
是一个电位器,调速用的呀。

网友C:
一般是电位器,但也有用编码开关的,比如三菱的S系列

网友D:
就是一般的电位器,也可外接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电位器,但也有用编码开关的,比如三菱的S系列
能不能详细一点,怎么编码?没理解。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一般是电位器,但也有用编码开关的,比如三菱的S系列
能不能详细一点,怎么编码?没理解。谢谢
数字电位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般的电位器,也可外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