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触摸屏GT32 显示不了汉字

楼主(2009-02-11):
用GTWIN 编制画面,在GT环境里设置了中文环境.

发现我无论在画面上输入汉字,或者在一个按钮上输入汉字在软件上能显示

  可程序下载后却显示不了.如图,
 只有英文的可以显示,而汉字不能,
不知何解
还望告知

楼主:
就没有人回答吗?? 大了松下那边,他们的建议是估计字库出现问题,可是还是没发现有效果

网友A:
很可能是通信问题,就是 PLC和HMI没有正常通讯。

网友B:
我也想学习PLC 我有个群26985561 请各位一起来讨论

网友C:
将输入语言改成Chs(简体中文)后再输入字符即可

网友D:
PLC和HMI没有正常通讯。

小实验:正常连接GT32 ,然后拔掉通讯线,就会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E(2009-03-29):
或许是字体颜色的问题!

网友F:
同意7楼的工友的说法,请楼主检查通讯参数设置和触摸屏的型号设置是否正常!

楼主(2009-05-14):
在别人电脑上问题就没出现,参数设置和型号肯定不会错,又不是第一次玩HMI了

网友G:
不是 肯定是做错了 自己没做好

网友G:
切换语言理解错误  我的都可以切换

网友H(2010-01-05):
PLC跟触摸屏没有通讯上,你看看,应该有个错误代码的

吴铃声 13671889716 QQ:1153620019

网友I(2010-02-24):
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J(2010-06-20):
各位高手请问这样一个问题,画面传输时(GTWIN-GT)会出现通信错误字样,使传输无法进行

网友K(2011-01-10):
对:yangyfeng 关于将输入语言改成Chs(简体中文)后再输入字符即可
内容的回复:
以我看来如果是按这位同仁写出来应该不会出现没有汉字的;在你传的那个abc会显示是直接写在画面上的,你能不能把你上面的abc用汉字打出来再传到人机里。应该还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L:
屏与PLC没有正常通讯!你在选择PLC类型时也要注意选择正确!

网友M(2013-01-19):
烂屏一个,哎!做的不好

网友N(2019-06-20):
我的gt32也出现这个问题,输入英文和数字字符串可以显示,输入中文字符串变没有显示,不过按钮上的中文可以显示,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