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ON的扩展模块和FX2N的扩展模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2-12):
三菱FXON的扩展模块和FX2N的扩展模块有什么区别?
它们可以通用吗?
FX和AX有哪些区别?在扩充方面可以交叉使用吗?
谢谢!

网友A:
FX0N的扩展模块属三菱前期制品,现己停产,以FX2N相替代,首先从外观方面FX2N的要比FX0N的扩展小,有的宽度仅FX0N扩展的一半;FX0N的扩展用于FX2N的PLC上是完全没问题可以替代的,而FX2N的扩展用于FX0N的PLC上实际上是可以用的,有咨询过三菱技术,称只是一些特殊性能是无法实现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