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定位采用绝对值编码器如何?给点建议

楼主(2009-02-12):
最近做一个天车(桥式起重机)大车定位系统,打算采用绝对值编码器做,就是在大车运行机构上添加一个

绝对型编码器,实时传输大车的位置。

编码器选择哪一种比较好,由于要传输数据所以必须是模拟量或串口通讯

希望给点意见?

网友A:
GAX60 R13/12 E10 LB ,工业级绝对值 (机械齿轮组)真多圈编码器,4--20mA 模拟量输出和RS485数字量输出,圈数和量程可智能化设定,外部预设位置置位(安装无需找零)。

其余重要参数:

内部分辨率:4096/圈,最大连续4096圈量程,16位D/A .

电压10--30Vdc(宽电源,便于长距离电缆),极性保护。

温度:-20 度--70度

震动冲击:双轴承结构(几乎可以敲击),振动10g, 冲击100g。

防护等级:外壳IP67,转轴IP65.

RS485:可设地址\波特率,可多地址编码器进一个通讯口.(成功案例:2个以上编码器连接西门子S7-200,226一个通讯口,无需增加模块).

更重要的是,提供专业的产品服务,质保,库存,及同类型最经济的价格及应用成本。

以上产品请询问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021-36320992

网友A:
另外:大车定位,如编码器装行走车上的话,要装第5个柔性轮子,以弹簧下压,防止跳、滑,并经一段时间置位修正 ,(原来的4个刚性轮要跳滑).

有人会建议用直线型绝对值传感器,但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很高,也有人会建议用超声波、雷达传感器,安装方便也好用的,但要看中间是否可能有遮挡,超声波精度较低,雷达成本较高,总之各有优缺点,从国外来看,这个应用仍然是用绝对值编码器最多的。

网友B:
不合时宜的看法:作为一个技术课题研究未尝不可。但作为连续实用作业来说,制造业企业现场天车定位的作业非花费巨资又复杂维护弄这劳什子的少见。也许我确实见识少。供参考。

网友A:
根本无需巨资,是个发展方向,而且对于安全生产有益,尤其是当今国家拉动内需,基础建设投入之 时,是工控人的增长机会.

网友A:
天车定位,重要的是安全生产和大跨径同步,如果在行走方向和垂直位置都安装传感器,那么吊重物就可以设置安全区域,避开人的作业区,这个要求有关部门已经在制定条例法案(确保吊重物不得经过人的活动区域上方),可能要强制执行,而40米以上的大跨径必须作同步已经要求强制执行了,这么个工控时机,难道还说是多余?

网友A:
关于确保吊重物不得经过人的活动区域上方的安全要求,不单单是天车的,所有的起重设备都有可能涉及,包括塔吊,现在进入,正是时机.

网友C:
我操作过简单的天车,确实需要一定的经验才能开得稳,开得好。

对于天车自动控制,精确定位,确实有发展。

网友D:
本人也属见识浅薄之辈,问句题外的,敢问楼主网络大名,请赐教拼音

网友E(2009-03-25):
为什么要模拟量输出,不是数字量输出更好嘛?不清楚,劳驾指点一下

网友F(2018-10-16):
你好,天车定位现在都是采用刻度标尺精确定位系统或APON无线定位测距仪,能避免出现打滑导致测量不准确的问题。

网友G(2019-01-02):
由于要传输数据所以必须是模拟量或串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