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符号表问题

楼主(2009-02-12):
我在符号表中定义PIW296为水池液位,为什么我在OB1中使用PIW296,总是红色??

网友A:
注意一下数据类型,写一最简单的语句: L PIW 296   T MW100 ,正常吗?

网友B:
数据类型一定要弄对呀,有一次我做施耐德的弄错了,出来的数都不对

楼主:
问题解决了,的确是数据类型弄错了。。。。

网友C:
也试过数据类型搞错现象,没加载OB100/OB121/OB122时,程序调试老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