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1-100-3机器恒速中报过流、有时报欠压

楼主(2009-02-12):
一天车上采用的是 ACS800-01-0100-3+P901变频器两台同时拖动抓斗吊,其中一台拖动开闭,另一台拖动升降,运行时间为在2150H以上。变频器采用的是标准软件7290,两台被驱动电机为45KW 电流为103.8A 。
现两台机器出现故障想现象为,两车在恒速运行中报过流故障,过流故障在变频器输出只有50-60A时也会报此故障,

用DRIVER WINDOW 在线监测刷性周期为30mS偶尔发现中间直流母线有瞬跌到0V的又迅速恢复正常状况。

故障的频度在1次/3min,以过流故障为主,主要出现在向上提的过程中。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不对吧,你一个开闭,一个升降,只用标准软件?应用不当.都应该用提升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