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PID控制过压报警问题

楼主(2009-02-12):
昨天和今天收到两起案例都是这样: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上,自身的PID控制,但是总是报OU3(恒速时过电压),这种报警风机上比较常见,就是风机的惯量反馈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造成过电压报警,只要把加减速时间延长一点基本上问题就能解决了,但是PID控制不受加减速时间影响啊,再说这种负载的变化是极缓慢的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呀,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网友A:
1,先把PID调缓慢些

2,把PID去掉在正常情况下看是否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