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污水处理液位控制如何选择?

楼主(2009-02-12):
现在有一个污水处理项目,设计阶段,有几个液位控制方面的,头头让我报一个大体的价格,主要就是高低液位控制泵的启停。由于我是第一次做,希望各位专业人事能给点建议。顺便给一个成本价格。谢谢了~~~

网友A:
上下位各是多少?这样的产品比较多

网友B:
这个嘛,是很简单的液位控制了,大概成本价一套为:3500.00左右。QQ65138035

网友C:
用一个投入式的液位传感器和和一台控制仪就可以了,价格不会太贵,

可以联系我:0755-25582911/13802565160

王先生

网友A:
污水处理建议使用非接触测量

网友D:
液位用超声波液位比较好。

网友:
液位开关比较适合,LABOM德国原装进口,详情请咨询021-58998739马亚男

网友E:
污水液位控制首选必须是超声波液位开关,如果适应投入式的很容易堵塞,这是宏观上很容易理解的。

产品中心
产品名称:一体式超声波液位计
产品类别:超声波液位计
产品规格:
产品型号:FCT

产品说明:

技术规格:
量程: FCT4:4.00m(液体)
FCT6:6.00m(液体)
FCT8:8.00m(液体)
盲区: FCT4:0.20m
FCT6:0.25m
FCT8:0.30m
精度(空气中):量程0.2%
电流输出: 4~20mA
输出分辨率: 实际量程的0.03%
输出负栽: 0~500Ω
显示分辨率: 1mm
显示方式: 4位LCD液晶(字高15cm)
输入电源: DC20~32v
温度补偿: 全范围自动
介质温度: -45℃~+85℃
压力范围: ±0.1MP
声波束角: 8°(3db)
检测周期: 1秒
参数设置: 3位有感按键
电缆装置: PG13.5密封套
外壳材料: ABS
传感器材料: PVC
防护等级: IP67
安装方式: 螺纹(法兰)或固定孔(支架)
容器法兰: 最小内口径为ф65mm,无其他要求

应用场所: 储罐 化学品罐 池子料槽 水渠 水井..
被测介质: 清水 污水 灰浆 泥浆 酸碱液 化学试剂 润滑油 重油 沥青…

大连新概念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袁
销售热线:0411-39794182
地 址:大连市甘井子区俊龄街91#
网 址:http://www.csbllj.com

网友F:
首先看环境了:

是生活污水还是工业污水,工业污水一般都有重金属之类的等等,一般东家都会要求非接触式测量,生活污水如果杂质不是很多可以用投入式,杂质沉物太多的还是非接触式比较好.污水处理应该还有一个回收过程,比如一些罐内有机水收集,一般用投入式就可以了.

总之注意以下几点:

一:杂质沉碇多,非接触

二:腐蚀性强,非接触

三:泡沫臭氧罐环境压力投入式

一般来说非接触式都用超声波,可以根据现场来选择,如果符合压力投入式的尽量用压力投入式的.另外超声波不能用在有较大压力的密封罐内.

我前几天在深圳深南电路污水处理回用工程现场去看了下我公司的超声波液位计,工程投资一个多亿,超声波液位计浸水不显示不输出了,是其厂房内一有机水综合水收集罐.罐内泡沫2CM左右.直接用投入式搞定.

网友G:
污水液位大多选用超声波液位计,价格从2K~6K不等,要详细说明请致电:13813845223或QQ635546685

网友H:
采用静压液位计加一块PID就行,也很便宜

网友I:
超声波液位仪好过其他选择,不过液位不深可考虑浮球开关,成本低

网友J(2011-02-11):
以偶的观点,其污水处理大部分是水池,这个水池有很多的是在地面一下,既是有露出地面的水池,也是半地面半地下的结构。

因此大部分液位仪表安装不适应,主要有的液位计是插入式磁浮子(安装在介质中),不过由于污水的杂质性其磁性浮子经常容易赃物卡住。

所以最好的测量液位的仪表就是非接触式的超声波液位计,由于水池内的水波动不是很厉害,既是有波动其液面上也是比较平稳的,因此超声波液位计还是最普遍的。

通过超声波液位计检测到的信号远传到操作室,可以全程显示液位的变化,可根据工艺要求在界面上设置低限、高限、报警等等。

网友K:
测污水,用插入式投入式液位计,耐用皮实价格低,有啥不中呢?

照俺村说明书上教滴小招,要是5年内能堵咧,能污损膜片影响测量咧,,,那你就来给俺当爸爸好咧~~~~~~~~~

嘻嘻嘻嘻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1141444316127.pdf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11211401990819.pdf

果真对非接触测量情有独钟呀,使唤下面这个,比超声波那厮,牢靠100倍,嘿嘿嘿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07281746293600.pdf

.

网友J:
不知二王生产的投入式压力计是个什么宝贝,能够测量污水,污水么就是污油、污泥、泥沙、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偶厂里每次清洗污水池铲除的污泥比拿水泥还糨,说句恶心的比那下水道强不到哪里处,不知二王的宝贝是否能够承受,不会在里面变成古董了吧。

再者现在人类那个聪明,把个污水处理弄得那么邪恶,又是生化,又是接触反应,还有什么正吹反吹,是不是的在加点盐酸,充点臭氧,整个污水处理变成了发酵池还有毒气、毒水、毒泥的混合物,在加上水里还有各种杂质、石子、硬物、金属的冲撞,不知二王的宝贝能否承受住这个连环轰炸。

这个一锅粥的污水其密度就像孙悟空一样变化莫测,我可是至真不知道这个污水的密度是多少,再者是不是的工艺来个正吹反吹什么的,那个污水就翻江倒海的折腾,不知二王的宝贝是否承受的住。

仪表么也分个三六九等,二王的产品那时宝贝,就像现在的精英,偶到没看到现在的白领、精英什么的那个掏过下水道,所以么,这个宝贝还是用在什么纯净水、矿泉水、蒸馏水测量中吧,最次也应是个新鲜水、自来水。

网友K:
呵呵

1、估计jiaoanpeng大侠,木有使用过插入式投入式液位计?

       插投入式液位计应用,有一个最最最最,基本滴原则:悬垂安装

2、所谓悬垂安装,就是舌液位探头儿,不能投到池底,象死鱼一样,去被泥埋,

      而得象活鱼儿一样,悬浮在离池底,有一定距离滴位置,例如20cm、50cm、1m、3m、8米!等等

      具体取啥值,得视静水位为多少,以及是否有叶轮搅拌,是否有潜水泵抽浆泵急停急启等情况

网友K:
3、为预防扰动影响以及撞击等意外因素滴影响,

       插投入式液位计,通常是顺一根内径40mm左右的钢管,下到浆液中滴

       而探头悬垂,传感器膜片水平,泥污沉落,,,

       黄河壶口泥沙大不大?俺村1999年配套投运滴东东,今年可能还有,木维护木坏过滴呢, 嘿嘿

       大粪粘不粘?大粪在北京环保公司滴罐罐里,还结冰呢,前年俺村使点小招儿,传感器便再也冻不坏咧

网友K:
4、各地滴污水处理厂,使唤投入式液位计,挺多滴

       从来还木有听舌,那家厂滴污水,密度从1.1窜到1.2耍过猴呢

       絮凝池怕是密度变化最大滴地方,也木有听舌,测滴液位值,耍过猴鸟~~~~~~~~~?

网友K:
5、污水那点腐蚀性,有啥可怕呢?

       青蛙老鼠,不穿潜水服,也不穿裤衩,都在下水道里游泳呢

       再舌和谐社会,俄党英明,,, 那个坏蛋,敢把盐酸硫酸,成桶成桶滴,往河里倒呀?

       坏蛋钱多,绝对是天上人见去浪咧,那能怂滴给河里送钱呀

嘿嘿嘿

网友K:
6、嘿嘿嘿

       二球蛋大,啥都不怕

       果真腐蚀性大日泰咧呀,果真密度孙猴子咧

      俺村,F0002密度跟踪型集气式非接触液位计,,,就是吃猴呢,

      嘻嘻嘻嘻

网友J:
看来又让二王做了次广告,偶不说了,呵呵。。。

网友K:
7、俄靠,

      咋嘛污水还要连环爆炸?

      俄滴乖乖,,, 那可不是液位计管滴事,,,那是警察鼠鼠管滴事~~~~~

网友K:
嘻嘻嘻嘻~~~~~~~~~~~~·

网友K:
8、测个污水,控个状态

       又不是计量交割结算银子呢,

      测值高点低点,就不算个怂事,,,把上下报警点,弄紧凑点,有个啥难度呢?

      俄看表计皮实耐用,信号别胡球蹦跶别出故障,,,才是液位测量的根本鸟~~~~~~~~~~~~~~~~~

9、早几年,大约4年前还是5年前,有个叫“吹成灰”还是叫“吹成毛”滴哥哥,,,

      老爱喊叫浆液密度变咧,静压法液位计咋测准,老拿盐酸罐罐来舌事

      他滴喳喳声,激发咧俄们滴灵感,俄们从吹气法开始思考问题,

      变吹气为集气,变单传感器为双传感器 ,引导埃及人民自我拯救,哈哈哈

      武侠金庸,都能混上教科书

      木准那天,F0002密度跟踪型集气式非接触液位计    也能混上去吧?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07281746293600.pdf

网友L:
对:怪话二王 关于

8、测个污水,控个状态

       又不是计量交割结算银子呢,

      测值高点低点,就不算个怂事,,,把上下报警点,弄紧凑点,有个啥难度呢?

      俄看表计皮实耐用,信号别胡球蹦跶别出故障,,,才是液位测量的根本鸟~~~~~~~~~~~~~~~~~

9、早几年,大约4年前还是5年前,有个叫“吹成灰”还是叫“吹成毛”滴哥哥,,,

      老爱喊叫浆液密度变咧,静压法液位计咋测准,老拿盐酸罐罐来舌事

      他滴喳喳声,激发咧俄们滴灵感,俄们从吹气法开始思考问题,

      变吹气为集气,变单传感器为双传感器 ,引导埃及人民自我拯救,哈哈哈

      武侠金庸,都能混上教科书

      木准那天,F0002密度跟踪型集气式非接触液位计    也能混上去吧?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07281746293600.pdf

到处说人家的不行 就你的行,可我买了F0002密度跟踪型集气式非接触液位计

结果不到一个星期 就得清理

很多场合根本就没办法用现在这些传感器

我忘了说 我测的是不锈钢罐体内的硝酸铵溶液

内容的回复:

网友K: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热烈欢迎造谣

网友M:
看看你是什么样的污水了。我个人是用惯了德国E+H公司的产品。

网友I:
资金许可,尽可能用超声波液位计

网友G:
怪话二王就是没真正干过测量,我在南北水调工程上用了N台超声波液位测量,也没见像他啰啰的那样!都5~6年了还没坏过一台!上面有些明白人,污水处理要用非接触式,接触式都不好使。若想询问请QQ:635546685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怪话二王就是没真正干过测量,我在南北水调工程上用了N台超声波液位测量,也没见像他啰啰的那样!都5~6年了还没坏过一台!上面有些明白人,污水处理要用非接触式,接触式都不好使。若想询问请QQ:635546685

呵呵

还还还,还留个QQ

一目了然呀,是个二球哩凯~~~~~~~

还吹嘘在“在南北水调工程上用了N台超声波液位测量”,

不用舌,

和上面那个造谣滋事傻怂fbisasgsb 一球样,,是个超级二球哩凯~~~~~~~~~~~~~~~~~

QQ二球,你直接了当留个单位名名出来,该多好鸟,,,再留个留个电话手机出来,就更好咧~~~~~~

为啥 ?

待秋后收苞谷滴时候,会有人联系你,免费给你割棒槌咧~~~~~~~~~~~

嘻嘻嘻嘻

网友N:
接触式真的好容易坏,我司先后换了多个厂家不同牌子的,有进口也有国产都只能用半年左右.非接触式太贵了,不想用,现基本上靠人工去观察.

网友K:
潜入式液位计,大厂小厂滴怂货,有点多,

俄在旁滴帖子里,也多次舌过这个事

把那些用不到半年年就坏滴品牌,贴上来曝光!,,,给大伙提个醒

呵呵

当然,舌那个牌牌不好呢,得拿出点凭据,

或者留个真实电话、真实单位、真实姓名啥滴,让人家伸冤,也能有个对象

俺先留个电话,029-85398206   ,谁要是觉得,俺舌话冤枉他咧,,,来找俄好咧,,,俺叫狸狫怪

网友K:
据舌,据舌啊,俺村东东品质,中国第二哩凯,二球滴二

接触式1: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1141444316127.pdf

接触式2: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11211401990819.pdf

果真对非接触测量情有独钟呀,使唤下面这个,比超声波那厮,牢靠100倍,嘿嘿嘿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07281746293600.pdf

网友K:
要俄舌啊

测污水,

1、下根套管,管口离池底留点距离,,,以保障积年累月,管口不被泥埋,为准

2、投入式液位计C26W,顺管放下去!悬垂在套管中,根据静水位大小,离池底保持恰当距离

3、安装再照俺村说明书上,教滴一、二小招,,,

      要是5年内能堵咧,能污损膜片影响测量咧,,,那你就来给俺当爸爸好咧~~~~~~~~~

      嘻嘻嘻嘻

4、投入式液位计C26W,价格低+耐用皮实

      使唤它,使唤拽它滴招法,俺也几乎抖擞完咧

       不差钱滴,来试活一哈咧~~~~~~~~

        差钱滴和缺心眼滴,,,统统滚●●●●●●●●●●●●●●●●●●●●蛋~~~~~~~~~~~~

嘿嘿嘿

网友O:
我是菜鸟,是来来学习的。

网友K:
看图舌事~~~~~~~~~~~~~

1、套管阻挡住浆液流动、绕动等等滴影响,套管中滴水位,只有舒缓滴上下运动

       你也别球怕树枝咧塑料袋咧麦草咧啥滴堵管,那是怂人舌梦吓你呢!

       只要有0.1mm滴缝隙是透水滴,管内管外滴压强儿就会自动平衡

       你果真胆小如鼠呀,你还可以在管滴侧壁,钻球几个小眼眼滴嘛

        不过

        俺测钻井泥浆,都不钻眼呢,

        俺测污水厂拦污栅前后滴水位差,树枝塑料袋卫生用品多日泰咧,俺还是不钻孔滴

        积年累月也木见木听舌堵过管管

        你知道这事就中咧

2、液位探头,悬垂在套管中,传感器膜片水平朝下,      就仿佛你家滴屋顶天花板,也是水平朝下

3、 空气中滴尘灰,向下沉落,,,你家滴屋顶天花板,一年四季,能悬挂几两灰呀?,,,

       仓库滴屋顶天花板,十年40春秋,能悬挂几两灰呀?,,,

       污水中滴泥沙泥污,向下沉落,,,膜片上能悬挂,几毫米的泥污呀?

       嘿嘿,

       俄给你舌呀,,,

       悬垂滴膜片,即使挂灰1mm2mm,对工业级测量来舌,锤子影响都木有!

       悬垂滴膜片,果真能挂灰3mm5mm呀,就奶奶滴自己掉下去自清洁咧!

       嘿嘿嘿

网友P(2011-03-13):
选择用液位开关不错的.

网友Q:
可以用浮球,比较经济;其次可以用电容式接近开关,价格也比较便宜,关键是液体是什么样的液体,价格在200-1000以内;超声波液位传感器也是可以的,比较好的非接触式测液位,不受液体影响。价格在2000-4000左右。有传感器技术或者采购可以直接联系我们。QQ:417905127

网友R:
超声波传感器在污水处理过程中用的很广泛  13472555661

网友S:
超声波液位 简单 安全可靠。。需要就联系我!!!!

网友T:
可以有很多种方案,通常大家考虑的是超声波,这当然是可行的,其次,可以用测距传感器,这两种方式除了成本可能要高一些,另外也可能受环境的干扰,比如水气,粉尘等;经济的办法可以用浮球,另外有一种办法就是用电容式的接近开关,一个装在高液位,一个装在低液位,当高液位的接近开关检测到物体信号时,表明液位已到高位,给出停泵动作;当低液位的接近开关没有信号时,表明液位低于低位,给出启动泵的信号。高液位的接近开关用常闭的,低液位的接近开关用常开的。具体讨论可致电:上海时亚实业有限公司,严寒,13564326633

网友U(2022-01-3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浮球就能解决,不过还是要根据你现场的情况来选的

网友V(2022-05-18):
请问各位,游泳池水处理算不算污水处理

网友V:
不管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还是工业污水处理污水处理一般都有重金属之类的等等,一般东家都会要求非接触式测量,生活污水如果杂质不是很多可以用投入式,杂质沉物太多的还是非接触式比较好,污水处理应该还有一个回收过程!来自污水处理网,赞

网友V:
首选要明确是生活污水处理还是工业污水处理,像工业污水处理一般都有重金属之类的等等,一般东家都会要求非接触式测量,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如果杂质不是很多可以用投入式,杂质沉物太多的还是非接触式比较好.污水处理设备是应该还有一个回收过程,比如一些罐内有机水收集,一般用投入式就可以了。

网友W(2022-06-23):
嘿嘿,游泳池水处理的腐蚀也很严重,滤料经常被滋生细菌

网友V(2022-10-20):
写得不错,关于游泳池水处理设备水处理设备滤料泳池游泳馆除湿机等,这些都是原水处理需要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