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与一台三菱PLC、三台松下变频器如何通信?

楼主(2009-02-12):
请教台达高工:有一工程要用三菱PLC、三台松下变频器;选用台达屏如何通信;

网友A:
三菱是422的协议,松下是485的吧。

那你选择B07S100或者AS57B,AS57C这几个机种,COM2 连接三菱PLC,COM3连接三台变频

还剩一个COM1 RS232的,可以预留出来以后连连上位机什么的。

网友B:
PLC和屏需要也连上么

网友A:
COM1是RS232的,可以再去脸PLC,PC,以及其他232的设备噢

网友C:
屏和PLC连接没什么,很简单的

关键是PLC和变频器连接,两个不同厂家的,三菱提供的通讯指令是RS

如果是一个厂家的东西,做起来要好些

网友D:
首先 台达人机和三菱plc通讯很容易,

 如果用人机再和3台变频通讯,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松下变频支持无协议的问答模式协议,所以可以通过人机的宏

写自由通讯来完成和3台变频通讯,格式为写:% [站号] #WD [功能号] [起始地址] [结束地址] [数据] [BCC] \CR
读:% [站号] #RD [功能号] [起始地址] [结束地址] [BCC] \CR,很容易的,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用三菱的plc 的rs指令直接和变频通讯,然后人机和plc之间来完成数据交换。

网友E:
用PLC与变频器通信,再用屏连上PLC;

不过变频器通讯协议要懂清楚了;

网友A:
其实这种方案,最好所有的产品都用一个厂家的。编程方便,兼容性好,既便出问题,服务也不会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