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64EH00R2

楼主(2009-02-12):
谁知道台达的dvp64EH00R2和DVP48HP00R是否都支持NPN和PNP的接近开关

急用!!!!!!!!!!!!!!!!!!

网友A:
都支持,不过必须分开用

在同一个PLC不行

网友B:
都支持,但是不能一起用.

网友C:
长见识了,学习中,工控论坛高手如云。

网友D: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