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67160热备系统,用modbus plus通讯口和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9-02-12):
施耐德67160热备系统,用modbus plus通讯口和变频器通讯,通讯电缆怎么走,载程序种怎么做呀,

那位大哥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施耐德热线 400 810 1315

网友B:
说的太含混了

楼主:
怎么含混呀,就是施耐德的67160热备的cpu,用cpu上的modbus plus通讯口和施耐德的变频器通讯,在程序里在怎么做,通讯电缆怎么走因为

热备系统有俩个cpu俩个modbus plus通讯口当主备机切换是会不会短线?

网友C:
MB+的物理层协议为RS485应该是两个CPU站并联,在切换时两个CPU会自动交换地址,偏移量为+/-32。具体情况你和施耐德客服确认下。

网友C:
至于会不会断线,地址切换时间大概是1-2mS,施耐德只承诺中断可能降到最小,没有完全承诺做到无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