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這個是灭弧栅嗎?如果是,灭弧原理是什麼?

楼主(2009-02-12):
士林BHV 34漏電斷路器,圖中左下方那個東東是什麼?是灭弧用的嗎?請高手指教!

网友A:
這個是灭弧栅,具体的原理我说不好。请下楼的高手精解!

楼主:
怎麼沒有高手精解下原理啊,難道大家都不懂嗎???

网友B:
跟大电流接触器的灭弧罩原理是一样的啊 ,当空开分断大电流时,动触头是与灭弧栅下边的铜片是并联的,静触头与伸出的一头在灭弧栅上边,产生的电弧就局限在了灭弧栅两端,即电弧被拉进灭弧栅片中,电弧所产生的磁场不足以维持电弧(电焊机见过吧,焊接时引弧是有距离的,这跟电压有关,)电弧就断了。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网友C:
没错,是灭弧罩。它是利用磁吹灭弧原理,在空气中通过作用于电弧的电磁场将电弧拉长来实现消弧的

网友D:
是灭弧栅,是用来拉长并切断触头动作时产生的电弧的,动触头在分开时会与静触头产生电弧,如果不能及时切断电弧,就有可能造成电流不能断开的危险,发生事故,有了灭弧栅以后,在动触头分开的时候,产生的电弧会被灭弧栅拉长拉细,灭弧栅上的小格子会切断电弧,使电流迅速断开.

想了解更多的这方面的知识,可以去电工网www.diangongw.cn看一看.

楼主:
謝謝各位大俠的精辟講解,小弟已基本了解。謝謝!學習了!

网友B:
这东东一般坏了就扔了   不维修的

楼主:
呵呵!不是維修,是學習!找了個燒壞的,拆開發現漏電保護的燒了,但是空氣開關是好的。上圖我拆的那個就是好的,不過也用不上了。

网友E:
很熟悉很经典的产品:C45

1、是灭弧删。(材料一般为铁镀铜,铁有磁性是大家知道的)

2、靠近灭弧删的是引弧角(铁镀铜)。动静触头断开拉弧,通过引弧角磁场将电弧吸引至灭弧删熄灭电弧,这种方法将强磁灭弧。

3、是灭弧删灭弧法叫绝缘删灭弧原理。灭弧片的形状成“V”形,V形低部磁场越强,(E=U/d    电压/距离,大家想象同一删片上电压是相等的,但V字低部最窄)。磁场越强越能吸引“离子电流”。多个删片相当于提高电压,将阻碍电弧形成和发展。(U1-U0=Ux)。删片数决定了重叠电压,因此也决定了灭弧能力。

4、C45一般有10~13片删片,好材料是覆铜钢板、铁镀铜,也有铁渡锌的(差)。

5、C45从80年代到现在技术非常成熟,不同的是不同的厂家所用材料不一样,因此决定了产品的价格也不一样。便宜没好货,大家一定切记,尤其用电场合,不能贪图便宜。C45最便宜有买2元以下的,最贵有买20元以上的。按2007年的材料价格,正品原材料成本不低于5元,大家大概知道该如何买C45了吧?

网友F(2009-08-02):
学习了,谢谢各位。有没有更加详细的接触器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