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 通讯口PORT0和PORT1一样吗

楼主(2009-02-12):
s7200-cn 通讯口PORT0和PORT1一样吗?自己做的编程线,PORT0可以上下载程序,而PORT1不能,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个通讯口有什么不一样吗?谢谢。

网友A:
一样的,只是分配给它们的特殊标记位存储器(SM)不同.但在作通讯编程时要注意

网友B:
二楼说的对

网友C:
我实践过,支持2楼!

网友D:
二楼说的对 ,我在用226和MM440用USS通讯时实践过,只是在选则编程块时注意一下选择哪个口就行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E:
在系统块里设置端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