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在不停电的情况下。低压电容补偿柜能否进行投切??

楼主(2009-02-12):
3天前。我厂的箱变柜里的电容补偿柜损坏。。我把补偿柜关掉,继续送电。

现在已经修复。。。   。厂里的设备都在运行, 现在我可否把补偿柜投入运行??

请高手救急??如果不行的话。我就等到这个星期天,把总电源关掉,在进行投入!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楼上没有学过倒闸操作吗?

注意补课-  -

电力电容柜倒闸操作如下:

(1)在正常情况下,全所停电操作时,应先断开电容器组断路器后,再拉开各路出线断路器。恢复送电时应与此顺序相反。

  (2)事故情况下,全所无电后,必须将电容器组的断路器断开。

  (3)电容器组断路器跳闸后不准强送电。保护熔丝熔断后,未经查明原因之前,不准更换熔丝送电。

  (4)电容器组禁止带电荷合闸。电容器组再次合闸时,必须在断路器断开3min之后才可进行。

--------------------------------------------------------------------------------

你还应该注意:

1严禁带电荷合闸。

2当汇流排(母线)上的电压超过1.1倍额定电压最大允许值时,禁止将电容器组接入电网。

网友A:
检查妥当后-直接送就可以-但要正确使用劳保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没有学过倒闸操作吗?

注意补课-  -

电力电容柜倒闸操作如下:

(1)在正常情况下,全所停电操作时,应先断开电容器组断路器后,再拉开各路出线断路器。恢复送电时应与此顺序相反。

  (2)事故情况下,全所无电后,必须将电容器组的断路器断开。

  (3)电容器组断路器跳闸后不准强送电。保护熔丝熔断后,未经查明原因之前,不准更换熔丝送电。

  (4)电容器组禁止带电荷合闸。电容器组再次合闸时,必须在断路器断开3min之后才可进行。

--------------------------------------------------------------------------------

你还应该注意:

1严禁带电荷合闸。

2当汇流排(母线)上的电压超过1.1倍额定电压最大允许值时,禁止将电容器组接入电网。

非常感谢。。。。我对电容这块是不行。。。 知识很差。。所以才来问问同行吗。。 不懂就问问大家。避免出事故

网友A:
另外看了以前你的帖子:

你们的电容柜没有采用电抗器或者其他限流装置么?接触器和热元件烧毁应该是这个原因。(假如你们的电容柜跟你们的低压电网匹配的话)还有一种可能是过补偿,导致。。。烧毁,所以加电抗器很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看了以前你的帖子:

你们的电容柜没有采用电抗器或者其他限流装置么?接触器和热元件烧毁应该是这个原因。(假如你们的电容柜跟你们的低压电网匹配的话)还有一种可能是过补偿,导致。。。烧毁,所以加电抗器很必要。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