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有没有10KV的高压变频器

楼主(2009-02-12):
ABB的东西很好,请问各位懂行的朋友,如果10KV 2300KW的电机想变频改造,ABB能实现吗?多谢了!

网友A:
如果是驱动风机,泵类负载,又有节能潜力,最好选择换掉该电机的方案. 不然,为了10KV而上10KV,效果如何,疑问多多.

网友B:
有呢,不过你这个功率段价格怕是比较高的哦!

网友C:
有啊,当然有了,ACS6000的系统,我是ABB金属部的,现在好多钢厂的大传动都用我们的6000呢,听说不是错的哦

网友D:
如果,你是想用ABB的高压的变频的的话,你10KV的可以用ACS6000的变频器,具体的情况,你可以电话详谈:13464042373 小占或13306506051吕工。

我们公司是浙江东华信息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全国最专业的ABB变频器销售和服务商!

网友E:
应该是有的哦 浙江就有哦

网友F:
你好,我司是一家专业的变频器销售、维修、服务商,

如有需要可以电话来询

02134503496 13917052296

网友G(2009-04-16):
应该是有的,ABB的高压电器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H:
8楼的兄弟,你打AD也忒狠了吧,每个帖子都有啊,辛苦你了啊!

网友I:
国产的高压变频器也能实现,我公司做过最大7500KVA的高压变频器!有问题联系:13574238866

网友J(2009-07-09):
胡说八道,ABB的变频器牛什么牛啊,有丹佛斯猛吗?

网友K:
转让ACS800-01-0005-3+P901+RTAC-01+RPBA-01 这批货共十台。由于项目停上被迫拆回,机器全新,只在调试现场放置半年,总运行时间不超过24小时,所以不影响再次使用。变频器包装完好,资料、配件齐全。有用到该机型的朋友请联系我。 13757166641 俞先生 QQ:664711007

网友J:
不能实现,ABB毕竟做的产品线大,但是并不太专业,还是丹佛斯的好啊。

网友L:
对:xzjzbj 关于

不能实现,ABB毕竟做的产品线大,但是并不太专业,还是丹佛斯的好啊。

内容的回复:

你是丹佛斯的吧?!

网友M:
出售库存:一台9成新以上施耐德ATV58变频器 45KW/380V ,有需要的朋友联系我!

13511378079周先生

网友N:
ACS6000是3KV等级的 10KV等级的可以用LCI,但是价格很离谱 要是用ABB的高压变频的话,可以用高-低-高的方式,变频器用ACS1000,两端加变压器

网友O(2009-08-21):
就用国产的高压变频器就可以了,价格便宜,服务周到,东西也可以

网友P:
ABB 可以达到你说的要求。。。。。。。。

北京欧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BB变频华北区域代理商 北方服务中心

郭旭

Hi,boys!

网友:
头回听说ACS6000能输出10KV,楼上的都疯了吧!

网友Q(2009-11-27):
ACS6000要做的话需要改电机的星角连接方式。

对于11楼xzjzbj xzjzbj

胡说八道,ABB的变频器牛什么牛啊,有丹佛斯猛吗?

不能实现,ABB毕竟做的产品线大,但是并不太专业,还是丹佛斯的好啊。

每个工控公司或者自动化公司都有自己强项,丹佛斯貌似水泵和水泵专用的变频器做的不错吧。没听说丹佛斯也做高压,或许本人孤陋寡闻。

至于行业应用ABB和西门子在造纸行业以及冶金行业等都有很不错的业绩。丹佛斯的没听说过。

本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