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怎样进行备份的?

楼主(2009-02-12):
cs3000怎样进行备份的?

网友A:
在目录底上考出项目即可。

网友B:
楼上说的是一种办法,还有在组态里面可以实现备份的

但是备份无参数备份,请特记!一般情况下 不要离线下装!

网友C:
参数备份是另一种备份,备份要备份2哥文件,只备份项目是不全面的。

楼主:
楼上各位的意思是 1,拷出项目 2 save fcs tuning parameter   可是2找不到啊。还用system view 备份时 明明有标记如20090310的时间,但是找不到备份后的项目,从项目上看属性还是2005年的。请楼上再指正一下。

网友A:
1.save fcs tuning parameter,2 拷出项目。不用做别的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save fcs tuning parameter,2 拷出项目。不用做别的什么!

谢谢!

网友D(2009-04-17):
在目录底下考出项目能找到,1.save fcs tuning parameter这个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

网友E:
调整参数的备份方法:system view\Tools\Set Backup\Start BackUp

网友B:
to 9楼:

你那是项目备份!

save fcs tuning parameter 是参数备份

TO 风儿;

你的方法 好像不适合系统重装!我好像搞过一次 参数不能保留离线下装!

网友A:
参数保存:system view\Tools\Tuning parameter save,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目录。为什么不适合重装系统?保存项目跟重装系统没有关系,重装后把项目导入就可以了啊。没有好像不好像的,做了几年了,没见过有什么错!

网友B:
TO 风儿:

系统重新安装后 在离线下载的时候 问是否保留参数,然后就是参数不匹配,无法下载

好像是这样提示的,最后 我们做的是不保留参数 离线下载

我做系统升级的时候(N年前的事情) 就出过这样的问题 后来都是工艺的 一个一个参数恢复的

网友A:
系统重新安装后 在离线下载的时候 问是否保留参数,是问是否保留现在的运行参数,之前项目已经存过了,所以就不保留参数。如果出现参数不匹配的提示,说明备份的项目与运行中的项目不一致,也就是说运行中的项目在备份后又做了更改,导致数据库不一致。这样是下装不下去的。而且出数参数不匹配是在线下装时才出现的,离线下时不会出现。离线下装时只要点不保存就能下装下去的。

系统重装,或者停车后再开,或者系统重装后把原项目导入,或者项目出了问题把以前备份的导入,这都会有一些细节方面的地方要注意,不然的话下装可能就会出错,或者出现参数不匹配。这些只有靠平时多积累了,一般在现场这种经验是很少,因为公司不可能总是离线下装,只有在横河或其他项目公司这种有条件的地方,才能慢慢摸索出来。

网友F:
做个整机备份不就成了吗?

网友G(2009-08-02):
你好:两种备份

1、项目备份cs3000/eng/project/xx

2、控制站调整参数备份打开工程师站system view\Tools\save fcs tuning parameter

网友H(2009-09-15):
楼上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