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变频器通讯如何做

楼主(2009-02-12):
要用S7-200与屏通讯,同时与5台西门子变频器通讯,不知道都需要加什么模块?与变频器通讯的程序如何做?望高手指点.

网友A:
用S7-200  224XP(CN)或者CPU226(CN),两个PORT,一个连屏,一个用USS连西门子变频器通讯

楼主:
谢谢,五台变频器分别控制启停,频率调节,电流监控,通讯速度会不会很慢?

楼主:
有人有USS这方面的资料吗?能否提供?谢谢

网友B:
用USS通讯速度慢点,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就可以,下载个USS协议库,如果找不到,联系我,传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