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变频器的一个毛病!

楼主(2009-02-12):
  我是做恒压供水的,用爱默生TD2100很多年。现在发现有很多变频器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面板显示输出频率为50赫兹,水泵电机却没有起动运行起来!面板显示运行电流基本上为0.这时如果把电源断开,重新上电又能拖动电机!我怀疑是产品有缺陷,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也见过类似情况。变频器厂家(当时还不是艾默生,是安圣电气)来人看过,说是我们的PLC逻辑不严谨,在发生那种情况时,PLC已经是切换到工频工作状态了,变频器这是恰好未与高频线路断开,使得变频器也未有多少出力,运行电流基本为零。而实际是在输出同频(即工频)奇怪的解释!

网友B:
这样的解释也有真是高手~!佩服!

网友C:
是否切换可以看结果,如果切换到工频了,变频器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D:
没有去现场就能做出这么精辟的解释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