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plc给系统的g信号是不是有效就一直有效?

楼主(2009-02-12):
  比如G8.5是循环启动的信号  X25.0 是循环启动的按钮 按下X2.5 G8.5有效 不用自锁 也是有效的?

如果G8.4是暂停 那么  当G8.4有效的时候 系统自己会取消G8.5?

我的意思是问 是不是G信号一有效 系统就一直认为它有效,不用在plc上自锁,靠别的系统认为能停止它的G信号来停止它?

楼主:
顺便问下 一般rs323 的通讯线 有啥要求,自己做的行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FANUC的吗?如果是的话建议你重新看一下手册。G8.5是运行休止,也就是平时说的程序暂停。G8.4是急停信号。你说的自动运行启动信号应该是G7.2。暂停信号常态是高电平,如果G8.5保持在低电平,那程序始终暂停,就是按下启动按钮也无效。如果是G8.4有信号,那整个系统进入复位状态。包括取消运行状态。至于G7.2只要触发就好了,余下就不用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顺便问下 一般rs323 的通讯线 有啥要求,自己做的行不?

是RS232吧?

如果距离不太长(只有几米),频率不太高(比如9600),没有干扰源,基本上是可以随便做了。RS232本身从电气角度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传输协议,不会用在要求太高的场合。

楼主:
多谢楼上2位  ! 那我自己去做一根....

网友C:
楼主实际上是在说,一个ISO标准数控代码指令,是属于模态(module)指令,还是单射(single-shoot)指令。这在编程手册里面有明确规定,建议仔细看看。“G信号一有效 系统就一直认为它有效,不用在plc上自锁,靠别的系统认为能停止它的G信号来停止它”----这应该是属于模态指令;只在本单节行中有效的指令是单射指令

网友A:
一般来说FANUC里的G信号一定要持续导通才有效,但是F信号会随着系统信号比如G代码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变化,就像你说的,在按下启动按钮以后,G7.2就会导通一段时间,随着启动运行按钮被放开,G7.2断开,这时进入自动运行状态。如果需要将程序暂停就只要断开暂停信号就可以了,和启动运行信号没有关系了。当然也许并不是每种系统都是这样的,但至少我见过的几种都是这种情况。

楼主:
系统得到这些信号还会再处理.....大概就是这意思是吗?  系统不是plc  哈哈

网友A:
PLC用来处理外部的IO动作,系统是处理运动形态。只不过现在把系统和PLC集成在一起了。

楼主:
高手啊 哥们 能跟你混就好了

网友A:
你该不是说跟我混吧?要是那样的话你就变成了关在黑盒子里的苍蝇,又没光明又没前途。

网友A:
要跟的话也要跟像人家刘老师波老师活塞老师那样的。

楼主:
你谦虚的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