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启动困难怎么办

楼主(2009-02-13):
请教各位行家,我这有一部分电动机,是15KW的,距离变压器很远,是直接启动方式,启动时很困难,接触器哒哒响,触头经常烧坏,电动机接线方式改为星形时就可以启动,但电动机发热很容易烧坏,电动机功率不大,用星角降压柜成本太高,请教各位有没有其它办法解决啊,谢谢了

网友A:
你没搞错?星角启动成本高?那软启动不是更高?三个接触器还高?那不要用好了!什么都省了!不行就无功补偿!

网友B:
接触器哒哒响,触头经常烧坏

是你用的接触器小了

用40A或50A

网友C:
解决方案:

1、加大交流接触器主触头的容量;

2、距离变压器较远可以加粗电源线的截面;

3、采用末端无功补偿。

网友D:
更换大容量的接触器

网友E:
更换大容量的接触器 你的接触器的容量是小点

网友F:
行三角启动,加延时继电器

网友G:
看来是压降太大的原因,功率不变的话,电流要加大才行,所以把接触器要还大些的。

网友H:
三角启动,延时断换.

网友I:
降压太大后,接触器线圈无力吸合,设法升压

网友J:
在电机端部加几个无功补偿电容就可以,注意也不要加多了。如果实在有钱,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当然变频器要放在电机附近

网友K:
接触器响是因为电压太低了,把线路加粗吧,不然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L:
是啊,电压低了,可能是线损大了。

网友M:
最经济实用的,还是星三角起动

网友N:
3楼的说得很好莱坞

网友O:
加一个控变,最好是初级有360  380  400挡

次级220    容量根据你接触器线圈来算.

网友P:
最便宜就是星三角起动,现在你的问题是距离太远,压将太大,最好是增大线径(并上一跟电线)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Q:
CR1系列接触器为自锁型接触器,电流范围为150A-1800A,它有两个线圈,一个为吸合线圈,另一个为释放线圈,它们都为脉冲控制型,当给通电线圈一个电脉冲时接触器吸合并自锁,当给释放线圈一个电脉冲时接触器释放,脉冲宽度最好大于1秒。机械闭锁块(LA6-DK*)是一个接触器的附件,它本身带一个线圈。将它与接触器安装到一起,则整套产品就有两个线圈。接触器本体上的线圈为闭合线圈,机械闭锁块上的线圈为释放线圈。工作时,接触器线圈得电,接触器闭合并在机械闭锁块的作用下自锁,这时如果接触器线圈失电接触器仍保持闭合状态,直到机械闭锁块上的释放线圈得电接触器才放开。

-------------------------------------------------

用自锁型接触器,接触器吸合后就不会受起动电压影响,不过规格较大,

如果只是接触器不能可靠吸全,16楼的方法最好!

网友R:
解决不了电压低的问题,其它的全是笑谈!

网友S:
           电机启动不了,  建议找 110

网友T:
你没搞错?星角启动成本高?那买个自动稳压器作控制用,还嫌高?那就启动时拿手按牢了!

网友U:
星三角启动吧,成本不高

网友V:
楼上各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应该是电压太低了.

网友W:
最经济的还是做星角启动加就地补偿!

网友X:
电压太低,更换大容量的接触器 ,提高电压。

网友Y:
同意加大接触器的容量,换个大些的应该会好些,也不会很贵。

网友Z:
星角启动加电容器补偿

网友AA:
电压低,导致接触器吸合不牢,加粗电缆线吧

网友AB:
采用末端无功补偿,MS成本也不低,还是星角降压启动吧

网友AC:
“15KW的,距离变压器很远,是直接启动方式”------

1、太远则线路压降大,电机的输入电压不足,启动当然就更困难了

2、15KW还直接启动?我印象中大于7.5KW就不应该直接启动了

3、接触器哒哒响,会不会是线圈电压不足或接触器自身问题?换个新的,同时加个控制变压器(输出端子电压如果可调高些最好)专门为控制回路供电看看如何

网友AD:
引用 网友I:
降压太大后,接触器线圈无力吸合,设法升压

加就地补偿,线路加粗

网友AE:
线路长而截面过小,造成压降大,接触器因为欠压而不能可靠吸合,建议更换更大截面的电缆,或在电机旁增加电容器。(在启动前就投入)

网友AF:
既然电动机接线方式改为星形时就可以启动,那就自己搞个星三角转换电路,化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AG:
用星角降压柜成本太高?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比这再低的方案了。

网友AH:
估计是线损太大了,我想解决的根本办法还是从电源本身找原因,要不可能会损坏电机!要是电源本身无问题,你也可以自己试试交流接触器直流启动交流运行。这样启动吸合力较大。不容易出现你说的现象!注意安全!

网友AI:
线路过长压降大,安装就地补偿电容提高线路端电压,就解决问题了 。

网友AJ:
引用 网友S:

           电机启动不了,  建议找 110

   汗!!!!!!!!!!!!!!

网友AK:
这位老兄,入行几年啊,这么浅的问题还求助,汗颜啊

网友AL:
“加大接触器的容量”???正如楼上的几位所说的,接触器是因为电压低而不能可靠吸合,同意18楼的“解决不了电压低的问题,其它的全是笑谈!”

网友AM:
星三角还高?那软启,变频不是更高?

网友AN:
同意 明理

采用末端无功补偿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带何种负载

2.电动机功率不大

是15KW的

工作时

电流及功率多大

3.用星角降压柜成本太高

4KW以下有手动的

星三角启动开关

请多指教

工作时

网友AO:
最根本的我看还是解决接触器    噼啪噼啪的响吧   电压低的问题

网友AP:
我建议把接触器换成低压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Q:
引用 网友C:

解决方案:

1、加大交流接触器主触头的容量;

2、距离变压器较远可以加粗电源线的截面;

3、采用末端无功补偿。

是接触器因压降大而不能保持,不是电机本身启动困难。好像也不是主触点容量问题。所以1、加大交流接触器主触头的容量; 不行!

那么,2、距离变压器较远可以加粗电源线的截面;行不行?这个可以!但代价较高。

3、采用末端无功补偿。可能不能解决线长压降大的问题。

怎么办?bao20081008建议把接触器换成低压的不知道行不行?我看行!

最简单的方法:把接触器线圈拆下来,用粗一点的线绕满装上即可。

网友AR:
星 三 角启动+末端无功补偿

网友AS:
先测下末端的电压,看看压降多大,星三角算是很经济的启动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