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怎么设置数据库的存盘属性啊,就是做历史数据用的?

楼主(2009-02-13):
IFIX怎么设置数据库的存盘属性啊,就是做历史数据用的?

网友A:
有两种方式,一是存在本地以文件形式存储,这个在历史配置里生成;二是使用功能块,存在关系数据库。

网友B:
自动控制工程,PLC编程设计
控制柜配电柜电控箱电控柜配电箱调试,电机马达、变频系统及流水线设备的改造调试,提供专业解决方案.
数控电池 伺服电缆 A6BAT/Q6BAT/MR-BAT三菱锂电池 西门子PROFIBUS配件
王涛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网友A:
在这里做广告,坚决不要买他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