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电工问题

楼主(2009-02-13):
用验电笔能轻易区别火线和零线,但是我的验电笔坏了,只有万用表,能否用它来区别火线和零线??? 好象用红笔和黑笔无论正反接触,指针都一样偏转,不懂如何区分?

网友A:
多看看书吧   如果真的不懂
还是别玩电   因为有时候  零线的电也可以  电死人

网友B:
火线对地也存在电压,正常情况零线对地没电压或者有小的电压。若靠近开关前面零线断的话,零线就和火线电压一样了。要当心的啊。

楼主:
多看看书吧 如果真的不懂 还是别玩电 因为有时候 零线的电也可以 电死人 书上有吗? 你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C:
火线对地也存在电压

网友D:
火线对地也存在电压,正常情况零线对地没电压或者有小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看看书吧 如果真的不懂还是别玩电 因为有时候 零线的电也可以 电死人 书上有吗? 你能不能说的详细

我们的用电一般是交流电,所以无论表的指针怎么接触两条线,都向同一个方向转动的,而直流电就不同了。零线带电的问题有些书上是介绍的,这就是为什么零线上不让装保险的问题,保险熔断通过用电器零线上就带电了,这确实很容易电死人的。生活中的这种事故很多了。

网友E:
如果没有电笔,用万用表不好测量。

网友F:
用数字万用表很好测量的哦

网友G:
有时候副的还电死人哦

网友H:
基础知识,这个还没明白,还得认真学

网友I:
能否这样去测量,找所谓的地(如连通的水管或机座),零线是指与配电房接地线相连的线,如果中途没断,那么零线是不来电的,这样火与零有220V电压,零与地就没电压,或电压极小

楼主:
用表到底怎样区别火线和零线呢?

网友J:
好象真得不好判别呀 。

网友K:
多看书呀.真苯

网友L:
如果是指针表可以分别测两根线对地电压,火线应该有电压而零线肯定没有

如果是数字表也可以用此法,但也有其它方法,把表打在250V电压档,再把黑表线在手上绕几圈,然后用红笔分别测

两根线,有显示的为相线没有的为零线

网友M:
这是电工基础啊!你到变压那里看一下你的[零线]就明白了!!!

网友N:
数字表用红和黑表笔分别量零线和火线.表上显示(-)红表笔达的是零线如果没有(-)红表笔达的是火线.自己去试验就知道了.我一直是这样用的很准确.

网友O:
记得很久前在电气时代杂志上见到一篇文章,讨论用万用表能否临时代替试电笔用来判断交流线路是否带电。好像结论是:能,如果是用的指针式万用表------把红色的表笔接触被测线路,黑色表笔悬空,表打在AC750/500/250V档,如果表指针有些许偏转就说明带电!(前提是:已知线路如果带电,必定是带的交流电,而非直流电),否则不带电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数字表用红和黑表笔分别量零线和火线.表上显示(-)红表笔达的是零线如果没有(-)红表笔达的是火线.自己去试验就知道了.我一直是这样用的很准确.

交流电有正负吗?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Q:
可用万用表的电压档,任如一个线对地测量。如果测量的结果是大约220V,这个线是火线,测量结果没有电压值是零线了。

网友R:
对地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S:
使用万用表测量:AC250V挡,一表笔对地,另一表笔分别测两根线,如是零线则指针不动;否则指针有一定幅度的摆动,则此即为火线。

网友T:
先看一下线的颜色,一般黑色或是红色就是相线,蓝色就是零线(零时线除外),再用红笔分别测两根线,黑笔接地

网友T:
有现示的是相线,没现示的是零线

网友U:
您好,我公司生产直流屏监控器、功率因数控制器及交直流成套柜。如有需要敬请致电我公司,我们将用合理的价格、过硬的品质和售前、售中、售后周到的服务来赢取贵公司对我们的信心。

0316-3364337
联系人:王升
三河益生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http://www.cneclub.com/co.asp?id=181

网友V:
可以用一表笔对潮湿的地或者金属外壳,另一表笔测量零线和火线,用交流220伏的档位,其中必有一次有一定的电压(线路故障除外)那么有电压的是火线。

网友N: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数字表用红和黑表笔分别量零线和火线.表上显示(-)红表笔达的是零线如果没有(-)红表笔达的是火线.自己去试验就知道了.我一直是这样用的很准确.

交流电有正负吗?不要误人子弟

这怎么是误人子弟?   请罗工讲讲    我说的是220V   怎么样用万用表分火线和零线

网友W:
对:变幻莫测 关于引用罗尼 的回复内容:引用变幻莫测 的回复内容:

数字表用红和黑表笔分别量零线和火线.表上显示(-)红表笔达的是零线如果没有(-)红表笔达的是火线.自己去试验就知道了.我一直是这样用的很准确.

交流电有正负吗?不要误人子弟

这怎么是误人子弟?   请罗工讲讲    我说的是220V   怎么样用万用表分火线和零线
内容的回复:

对地测量有电压的为火线!

网友X:
看来这个问题还真能讨论出来点东西来,呵呵,大家的发言都很有见地,都不错,很多方法的。

我们的用电一般是交流电,所以无论表的指针怎么接触两条线,都向同一个方向转动的,而直流电就不同了。零线带电的问题有些书上是介绍的,这就是为什么零线上不让装保险的问题,保险熔断通过用电器零线上就带电了,这确实很容易电死人的。生活中的这种事故很多了。

6楼讲的也很好!

支持这个帖子加精。让大家都来学习一下!很基础,很实用!

网友Y:
我的做法

:电压档交流220以上

  手握一只表笔      另一只表笔点触未知导线,电压高的是火线,电压低的是零线,

我认为这是方便的

千万别用电流档

网友Z:
随便用那个表笔(1个)分别测试两根线,不管是数字还是指针的都会变化的是L,这样也可以判断是不是感应电

网友AA:
先跟师傅学学吧   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哈哈

网友AB:
对地量一下就可以区分出来了。

网友AC:
可用万用表的电压档,任如一个线对地测量。如果测量的结果是大约220V,这个线是火线,测量结果没有电压值是零线了。

注:地——可以是控制柜金属外壳,水泥地中的钢筋,金属水管等等。。。。

网友AD:
量对地就明白了,如用其它方法就不是电工了

网友AE:
火线对地也存在电压,正常情况零线对地没电压

网友AF:
火线对地也存在电压,正常情况零线对地没电压或者有小的电压。若靠近开关前面零线断的话,零线就和火线电压一样了。要当心的啊

楼主:
还是没有个正确的方法啊! 我在说明下就是两根线一火一零,(不存在零线带电的问题)没有电笔有万用表 怎么区分?一定要分,因为下面要接漏电保护器

网友AG:
同意一楼的说法,注意安全。

网友AH:
同意32楼的 山东地瓜 我也是一直这样做的. 难道这方法不正确?  一般来说250V挡 阻抗是X兆欧级.

网友AI:
同意32楼的 我也是一直这样做的。有一本《万用表妙用100例.》的书中有详细介绍。如果担心,可用任一表笔接地,<就近,不要求接地电阻小,》用另一表笔分别测量两根线,电压高的是火线,电压低或是没有电压的是零线。

网友AJ:
漏电保护器输入端不需区分火零

网友AK:
12楼说的有道理,你应那样测一下.

网友AL:
我一般是用我的数字万用表一个表笔测量任一线路,另一支表笔悬空,当然是交流电压档,如果有数字显示,一般20V左右,则这一线路为火线,用同样的方法测量另一支线路,肯定无指示,则为零线,说不好,自己的经验

网友AM:
用万用表量一条线的对地电压就可以判断是不是火线电工网www.diangongw.cn支持

网友AN:
好的万用表可以直接量出,不行直接量对地好了

楼主(2009-03-20):
漏电保护器输入端不需区分火零 骗人呢吧?

网友AO:
基础知识,这个还没明白,别玩了先跟师傅学学吧 .

网友AP:
简单的办法也是好用的办法,分别对地测量就分出来了啊

网友AQ:
用经表笔分别对地测,电压高的是火线,电压低几孚为零的是零线,如果两跟都是高电压,那么可能是零线断了(但这种情况下两条线间是没电压差的)

网友AR:
注意安全

网友AS:
哈哈,这个问题有点难!!!!!!!!

网友AT:
不论是指针表还是数字表,一只手拿住一根表笔金属部分,另一只手拿住另一根表笔的绝缘部分区分别测量两根导线,表上指示接近220V的是火线,另一根是零线。

楼主:
火线对地也存在电压,正常情况零线对地没电压或者有小的电压。若靠近开关前面零线断的话,零线就和火线电压一样了。

网友AU:
如果是隔离变压器我看你对地怎么测量,哈哈。

楼主:
以上所有的回答好象都不是正确的 这个简单的问题好象用表解决不了

网友AV:
用数字万用表,打到100V档上,只用红表笔测,火线大约十几二十伏,零线很小。

网友AW:
引用 网友AL:

我一般是用我的数字万用表一个表笔测量任一线路,另一支表笔悬空,当然是交流电压档,如果有数字显示,一般20V左右,则这一线路为火线,用同样的方法测量另一支线路,肯定无指示,则为零线,说不好,自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