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楼主(2009-02-13):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不是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明不明显? 如果是电源220V的变频器输出电压50HZ时为多少?

网友A:
负载变大,电流变大,超过一定界限电压反降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

明不明显?

如果是电源220V的变频器输出电压50HZ时

电压为220V靠上

网友C:
50HZ时,输出应该为220吧。

楼主:
50HZ时,输出应该为220吧。 什么根据

网友D:
变频有两种 vvvf  还有iiif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HZ时,输出应该为220吧。什么根据

输入50HZ,220V,你输出也是50HZ,怎么不是220V呢?

网友C:
就像三菱的变频器一样,V/F控制,横轴为输出频率,纵轴为输出电压,可以看出,在基准频率的时候,输出电压为输入电压的100%,按你的条件,不就是220V吗?

网友E:
一般的是跟频率变化的

网友C:
当然,如果你把基准频率调为其他值了,那么输出也就随之变了。

网友C:
这个图片可能更能说明问题。你想让他是多少都可以,你可以调基准频率,也可以调基准频率电压。
如果你的基准频率就是50HZ,基准频率电压就是220V,那么输出50HZ时输出电压就应该是220V。
不知道有没有不同意见,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F:
楼上的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很明显的。

如果是电源220V的变频器输出电压50HZ时 ,电压正好为220V。

楼主:
如果是电源220V的变频器输出电压50HZ时 ,电压正好为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