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变频器使用时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9-02-13):
我们公司在使用施耐德变频驱动一些机械负载时,经常变频器报"电机短路"或"接地短路"故障,但经过检查外围电路以后,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电机还是时不时的出现这个故障,复位以后又可以正常使用,一天有时出现四五次,有时一两次,那一个配电室的几台变频都不同程度的出现这个故障,是不是什么参数设置的不对.变频器是ATV71系列的. 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个ATV31的变频器,由于工业要求,需要非常低的频率下运行,只有2点几赫兹.在运行的时候,会出现设备反转的现象,变频器同时显示负频率.把电机与设备脱开空载运行,在低速情况下还是有这种情况,请高手指点,为什么?

网友A(2009-10-30):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把开关频率微调点,(是调小)!

楼主:
谢谢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咋回事啊,解释一下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