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股软线还需要挂锡吗?

楼主(2009-02-13):
最近总有用户要求在屏内多股软线挂锡,可是套上冷压绝缘端子头的多股线根本没法挂锡。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A:
不用了,我觉得如果是1mm2一下的软线挂锡反倒不好。

楼主:
说说为什么不好呢?

网友B:
冷压了就不用再挂锡了,可以把施工标准给用户看看

网友B:
不过线经大的还是要烫锡,更好一些

楼主:
冷压后还要不要护套?

网友C:
我认为还是 要护套的,

网友D:
小截面导体的信号线一般需要镀锡,目的是提高可焊性、抗氧化性,使连接更加可靠。

网友E:
小截面导体的信号线一般需要镀锡,目的是提高可焊性、抗氧化性,使连接更加可靠。

大电流的镀锡反而不好

网友F:
镀锡我们用的到时不多!

网友G:
0.75mm2的线就不需要挂锡了,压接实就可以了,一般柜内小线径的线挂锡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