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降低为什会导致接触器烧毁?

楼主(2009-02-13):
电压降低时会致使一些接触器烧毁,是因为控制线圈电压低导致的 还是因为主回路导致的?另外,线圈电压380v的接触器接到220上可以用么

网友A:
电压降低时,线圈吸合力不够,使触点结合不牢固,触点发热增加,导致接触器损坏。

网友B:
路过!同意二楼的观点!!

网友C:
同意上面的说法,380 的用在220的存在同样的问题,,可应该吸合不上,

网友D: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E:
主要是磁力不够,导致触点的接触不良造成的故障。

网友F:
电压降低时,线圈吸合力不够,使触点接触不良,导致接触器损坏

网友G:
线圈电压380v的接触器接到220上会吸和不上。

网友G:
电压降低时电流会增大

楼主:
看来主要是接触器触点烧坏的多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来主要是接触器触点烧坏的多啊

的确是这样的,线圈烧坏的也不少,接触器吸合不牢固,二次回路接地等原因都会造成线圈烧毁。

网友I:
我想主要是主回路因为线路有压降而负载不变情况下,动力电机电流增大,有可能造成超规格使用

网友J:
  只要电压不降到额定电压的70-80%,线圈还是会吸合,但是电压降低必然导致电流增大,所以导致接触器烧坏!1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电压降低时,线圈吸合力不够,使触点结合不牢固,触点发热增加,导致接触器损坏。

线圈电压380v的接触器接到220上能用,但是最好不用。

网友L:
若接触器线圈工作电压低于标称值,那么衔铁肯定会吸合不好。这样会带来磁路的损耗加剧,从而造成线圈上得电流逐渐加大,其温升也会累加。用不了多长时间,线圈就会被烧坏。

不仅仅是接触器线圈了,多数感性负载在欠电压的状态下工作都会出现烧毁现象的。

在很多的重要环节中,故而会出现欠压保护这一说。

LZ所说的接触器烧毁是不是还兼带这主触点的烧毁呢?这个问题就要另当别论了,请把问题说清楚点。

楼主:
电压降低时,线圈吸合力不够,使触点接触不良,导致接触器损坏 只是触点烧坏啊

网友G:
由于铁芯发热也可导致线圈烧坏

网友M(2009-03-15):
不段的重复着由吸合到断开这个过程必然导致接触器线圈过热、触头烧黑等现象发生最终导致接触器报废

网友N:
同意19楼的说法

不段的重复着由吸合到断开这个过程必然导致接触器线圈过热、触头烧黑等现象发生最终导致接触器报废

楼主:
由于铁芯发热也可导致线圈烧坏 这个成立吗?

网友O:
电压低造成铁芯无法吸合,线圈电流增加,最后引起烧毁。

楼主:
触点发热增加,导致接触器损坏。

网友P:
你一连发了不少贴哟。

电压低吸合不好烧的。380接220,要么你增加匝数,要么你换个线圈,要不然不能用的。又得烧

楼主:
意识就是触点抖动造成的吧

楼主:
电压降低时,线圈吸合力不够,使触点结合不牢固,触点发热增加,导致接触器损坏。 -----有道理

网友Q:
电压降低时,线圈吸合力不够,使触点接触不良,导致接触器损坏 。

网友R:
电压低造成铁芯无法完全吸合,磁路不处在完全闭合状态.所以它的磁场线圈电流会增加,电流增加后会产生比正常工作时的热量大好多,最后温度越来越高引起线圈烧毁。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S:
接触器在额定电压的75%以上时,能可靠吸和。但主要是吸和瞬间,电机起动,线路压降过大。导致接触器不段的重复着由吸合到断开这个过程(抖动)。造成接触器烧毁。

网友T:
    楼上各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