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有没有过、欠压保护功能

楼主(2009-02-13):
断路器有没有过、欠压保护功能.在规范JGJ16-2008.10.8.11中住户配电箱中要求同时有过、欠压保护的断路器,但我找了很多牌子的,却发现没有这种型号的断路器,请大家帮帮忙,提供一点信息。

网友A:
需要单独购买,一般断路器都有欠压脱口线圈卖

网友B:
你说的是小的空气开关吧!有欠压保护的好像不多啊

网友C:
有多种脱扣器类型,订货时要声明。有过流脱扣器、欠电压脱扣器、分励脱扣器等,过压也有的,不加说明一般就有热脱扣器和电磁脱扣器2种

网友D:
我还没有见过。你可以查一下断路器的说明书

网友E:
多得是,每个厂家生产的断路器基本上都有,不过要指明,比如:DZ20Y-100/3350  指的是,塑壳断路器 100A的(壳架等级),带欠压和分励脱扣器。

网友F:
欠压的很多,过压的不多

网友G:
小型的空开里面不怎么常见,你可以咨询下厂家,可以另外加的

楼主(2009-03-20):
请大家帮帮忙,提供一点信息。

网友H:
断路器的校验项目只有断流能力。

网友H:
有点不严谨,还有热稳定度和动稳定度,指的是无电压脱扣校验。

网友I(2009-04-21):
我司有生产一种漏电断路器,同时具备过、欠压功能,欠压175V,过压250V有保护,QQ476367667

网友J:
我公司有过欠压保护功能微断,具有单独过压和单独欠压,以及过欠压同时具备的小型断路器,过欠压参数可根据用户需要定制,有两极断路器和三极断路器,电子原件选用日本三菱进口元器件,稳定可靠.QQ475539507

网友K:
断路器这种保护的,小容量的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