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放在屋顶的设备可以利用避雷带来接地吗?

楼主(2009-02-13):
金属外壳是否可以和避雷带相连? 电源PE端是否可以和避雷带相连? SPD的接地点是否和避雷带相连?

网友A:
不行!打雷时避雷带会带高压电,了解一下跨步电压你就知道雷电的利害啦!

网友B:
肯定不行的,要单独接地的。

楼主:
看来是不行啊!安全隐患挺大啊

网友C:
不行 的,一点遇到雷击将会引雷入室。

网友D:
单独接地!!!!!!!!!!!!!!!!!!!!!!!!!!!!!!!!!!!!

网友E:
你要单独接地,如果避雷带坏了,怎么办?或是将雷电引下来产生超高压怎么办?

网友F:
想死就接,设备炸了还好说,死人才是大事.

网友G:
没啥说的,就是不行。所谓“避雷器”实质上多数是“引雷器”,当真正发生雷暴时,你那叫“引雷入室”、“引火烧身”!

另外,楼主所谓“SPD的接地点”-----SPD是指的什么?

网友H:
这样zuo肯定不行了哦!

网友I:
肯定不行的。

避雷线和接地线不是一回事。

网友J:
是不行的,虽然各种地都可以共用,但是就象零线跟地线一样,不能在用户端接在一起,要在地端接在一起。

网友K:
不可以。请参阅有关避雷器安装书籍。

网友L:
是不行的,要单独接地的。

网友J(2009-03-16):
2000版的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中明确指出:“每幢建筑物本身应采用共用接地系统”即将建筑物内的各种接地都统一接到建筑物的基础上或室外的接地装置上。

网友J:
兄弟们 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