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孔板量程比的问题

楼主(2009-02-13):
标准孔板测流量,当被测参数发生变化,介质流量变大时,差压流量计的量程是不是可以无限扩大?比如说原来是16KPa对应流量400吨/小时,可以改为:25KPa对应500吨/小时,然后在差压变送器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增大量程,可以吗?

另外所说的孔板量程比,指的是什么?比如说量程比是3:1,意思是最大量程和最小量程之间的关系是3倍关系?如果是这样,那最小流量一确定,最大量程是不是就确定了?继续增大就会引起不可接受得误差?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孔板的量程比一般为:3:1  就是说最小量程与最大量程的比值。

网友B:
这样不行,应该重新计算,重新制作。

网友C:
同意3楼兄弟说法,应该要重新计算。因为孔板的开孔大小也差压大小是根据设计管线的压力,流量等参数,用一个软件计算出来的。一旦开孔定了,那它能适应的流量范围也就定了,所以楼主的情况需要重新计算。

量程比,我个人的理解是最大可测流量与最小可测流量的比。不知道对不对。呵呵

网友D:
差压值一般不会高于100KPa,我是做仪表设计的,我一次也没选过最多也就到60KPa,如果只是想增加量程不换孔板,可以利用孔径比来反算差压,但是孔径比的不能大于0.75,反算出来的差压就是差压变送器的最大差压值,量程比就是指最小可测量流量与最大可测量流量之间的比值。3:1是满足精度要求的情况下一般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压值一般不会高于100KPa,我是做仪表设计的,我一次也没选过最多也就到60KPa,如果只是想增加量程不换孔板,可以利用孔径比来反算差压,但是孔径比的不能大于0.75,反算出来的差压就是差压变送器的最大差压值,量程比就是指最小可测量流量与最大可测量流量之间的比值。3:1是满足精度要求的情况下一般是这样!

谢谢!太好了,你做设计的,那就再问一下,最大流量和最小流量是不是孔板规格表上的最大和最小流量?(不好意思,实在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