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接地线的颜色

楼主(2009-02-13):
我国过去生产的电工产品,其接地线都是以黑色为标志,这种标志已被淘汰。目前,我国已执行国际标准,采用黄、绿双色绝缘线作为保护接地线。黄、绿双色是国际电工委员会规定的保护接地线专用色标,已为国际通用。我国亦在相应标准中明确规定使用这一色标。但日本、西欧一些国家采用单一绿色作为保护接地线,所以我国出口这些国家的某些电工产品也用单一绿色线作为保护接垢线。如果使用这些出口转内销的电工产品,必须注意,不要轩接地线颜色不同而接错线,造成触电。如果对保护接地线的色标难以判断,应查看说明书,或拆开辩认,或用万用表判别。

网友A:
标准的接地线是黄绿两色的

网友B:
台湾就是用绿色做保护接地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接地线是黄绿两色的

网友D:
现在都是黄绿色是标准啊

网友E:
一般都是黄绿色,但是最好量一下。因为我国的电工素质参差不齐。甚至乱用颜色线。有时候懒得找其它线,就用黄绿色线来代替。

网友F:
在某些地方黄绿两色甚至是零线,楼主小心,不要光看线色,注意安全!!!!

网友G:
这个还要发 是电工都知道什么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