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WINCC6.2安装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2-13):
本人安装了WINCC6.2,安装过程中一切正常,安装后,在WINCC中,新建一个项目,可以正常使用,但当从WINCC中退出来后,要重新打开时,项目打不开,出现“数据库上下文不存在或无效”字样,请各位高手给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数据库上下文不存在或无效”的报错信息一般和网卡和防火墙有关。WinCC创建和打开项目时都要创建和检测项目文件夹的共享,如果还没有安装网卡驱动或防火墙禁止文件夹共享访问,则有可能造成楼主的情况。
楼主可以通过WinCC安装路径下的日志文件查看新建或打开WinCC项目时的错误信息:
$:\Program files\Siemens\WinCC\Diagnose\Event.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