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设置

楼主(2009-02-13):
  我们公司是做恒压供水的,用的西门子440变频器和欧姆龙plc模拟量模块,本人对变频器不熟悉,忘高人指教变频器在模拟量控制方面设置哪几个参数  谢谢

网友A:
我厂也是用MM440变频器.接线方式不同设置有一定区别.联系WGJ099@163.COM和15983890156相互学习.

网友B:
P0756[2] ADC 的类型

P0757[2] 标定ADC 的 x1 值

P0758[2] 标定ADC 的 y1 值

P0759[2] 标定ADC 的 x2 值

P0760[2] 标定ADC 的 y2 值

设定这5个参数就基本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