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2 PLC中的附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13):
各位大侠:

      你们好!

     台达EH2 PLC中的附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PLSR 中的脉冲总数是否包括加减速时候的脉冲输出数目?

     谢谢!

网友A:
“台达EH2 PLC中的附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PLSR 中的脉冲总数是否包括加减速时候的脉冲输出数目?”当然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