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一托二控制

楼主(2009-02-13):
     请问采用132KW大功率电机变频一托二工频、变频控制恒压供水可否行?因为功率大,不知是否存在安全隐串,不知哪位有做过此种案例没?

      原理为:当1台电机变频工作到50HZ后,如果水压压力不够,此时将此台变频工作电机切换至工频状态,再变频启动另1台电机。当2台电机都在工作,频率下降到最小频率时,如果压力还继续下降,此时停止工频电机,由1台变频器对变频电机工作。 (空开带过载保护)

网友A:
可以选用ABB-ACS-510系列变频器SPFC(循环软启)控制宏,说明书上有现成图纸。该系列变频器最大可带132KW的电机。

楼主:
谢谢楼上。我也知道理论上可以实现。可是我想问一下这么大功率电动机在实际工作起来会怎么样?有没有哪位有这方面的应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