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钢卷尺带印刷设备用伺服系统控制

楼主(2009-02-13):
我公司是生产钢卷尺的,钢卷尺印刷设备在备市场上没有卖的,我对这种印刷行业了解还少,现在设备都是80年的老设备了,钢卷尺面印刻度现状只能达到国家二级准,我前段时间利用一台三菱伺服电机,三菱FX1S PLC和通过外加每秒5000脉冲编码器连接印刷的主动轮做试验,不行还达不到原来的标准,请哪位高人做过这种行业的设备。

网友A:
请问你们是要做这种设备吗?

楼主:
是的,这种设备试验成功了,达到国家一测量标准。会做许多台,如果有意可以致电13233869605

网友B:
这个玩意估计还是要控制好张力

网友C:
这个可以做得到的,你是要帮你设计还是要我们帮你做成产品?

可以联系:13651758366

楼主:
安深科技你好,你们对电气系统设计,包括电器元件有你们提供,这台设备估计用多少费用。

楼主:
回复3楼这位大哥,要控制好张力的,我想用三台伺服电机控制在同一条线速上,这样可能达到钢卷尺在印刷时不会出现左右偏差。

网友D:
我想用三台伺服电机控制在同一条线速上。

那就要要求三台伺服进行同步运行了,可以考虑用具有同步功能的运动控制器了。

由于不清楚你的工艺,所以有些不好说。你要是有邮箱,给你些控制、和电机的资料吧。

对了,你这个设备,以前有机械凸轮吧

楼主:
没有机械凸轮,运动控制器我用的很少,我前一直用FX系列PLC.问题是用运动控制器控制三台伺服电机在同一条线速上,还没有100%成功把握。这是测量仪器一级精度的标准要求很高,在5米内正负10个丝。1毫米=100丝,这台设备投入机械加电器下来几十万,还不感轻以去做,我谢谢你,我的邮箱是shuwei112311guo@126

网友E:
这种装备应该用位置控制同步。精度要求高就采用高精度的伺服电机。

网友F:
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印刷的,这么低精度的好象没必要做得那么复杂的。再说真的要用多轴辊驱动钢卷的话用脉冲式伺服也很难保证各个轴的电机同步(每个电机都有自己的控制环),倒是可以用变频器加同步控制器。

楼主:
10楼的大哥,这系种同行的钢卷尺印刷设备做过没有,我最近联系几家大公司专业搞自动化设备,西门子,三菱我到上海让他们看工艺,他用三台伺服控制,还不敢100%成功。问题是他们没有做过这种设备

楼主:
9楼的大哥,采用高精度的伺服电机,这样可以增加精度,但精度到底精度有多高,还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一级精度,如果达不到老板投资几十万

会心疼。

网友E:
这种设备有人找过我,我也曾经考虑过,采用高精度的伺服做位置控制应该是不难的。

0.1mm的精度要求对于高精度伺服要求并不高。当然,机械上最好是直接驱动,采用减速机等容易因为反向间隙造成精度误差。

网友E:
我以前是这么考虑的,用高同步性能的总线驱动两(三)台高精度的伺服电机。

采用虚拟轴控制,其他伺服均按照该虚拟轴进行电子齿轮的同步,达到这个精度应没有问题。

楼主:
14楼大哥你好,我想问一句你说有人找过你做这种设备,现在那位同事是搞自动化设备的吗?那台设备最后结果怎样你能帮老弟问一下吗?我们还可以合作,你们帮我做伺服系统也可以的。电话13233869605

网友D:
机械上最好是直接驱动,采用减速机等容易因为反向间隙造成精度误差。?

直驱造价不菲。减速机的话,如果不反向运转,又和谈反向间隙造成精度误差?

“ 采用虚拟轴控制,其他伺服均按照该虚拟轴进行电子齿轮的同步”

这个同意。

网友E:
间隙会在机械启停的时候造成影响。

控制好的话,有减速器也没有问题。

楼主:
16楼的大哥你好,这种设备在印刷时不会反转的,采用虚拟轴控制这种控制我还没有用过,能详细的叙述一下

楼主:
17楼的大哥你好,按你说的情况只是在启停的时候造成影,对公司损失是很小,只要能实现就很完美了

网友E:
关于同步的做法,我曾经总结过一篇,可以作为参考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ightwhite&id=42363

网友E:
对于虚拟轴,简单说来就是用计算的方法模拟出一个运动轴。这个轴只是作为一个假想轴,是作为参考的。 对于你的应用,我简单模拟一个匀速运动轴(带加减速)。 实际轴都通过总线跟随这个虚拟轴来运动,中间只经过电子齿轮比的转换。 优点是:虚拟轴保证了多轴信号源的一致性,不会有主从控制的滞后问题;总线的同步性保证各轴接受信号的一致性;位置控制,原则上不会累计误差;采用总线而不是脉冲控制,也就不会有丢脉冲的问题。 所要克服的难题是:因为没有偏差补偿的检验的系统,所以精度的保证来源于伺服系统的响应性能上,所以需要高精度高响应性能的伺服。

楼主:
多谢,21楼大哥的认真讲解,这段时间经济危积。和老板谈做设备的事,他要往后看看再说。

网友G(2009-09-28):
你好,我公司可以提供相关的改造或设备开发,类似设备我们有开发过, 可以跟我联系13305815371

楼主(2011-01-18):
各位工控朋友,钢卷尺印刷机械中有用到运动多轴同步系统和视觉系统(工业像机作在线检测功能)

楼主:
我公司想找做自动化运动多轴同步控制系统和视觉系统公司合作这可是一项大工程我手机13233869605,同时祝大家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