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附近加装温度开关避免轴承损坏烧电机

楼主(2009-02-13):
总有一些电机因为轴承台以及负载等原因频繁损坏轴承

加油及时也不行

有这方面烦恼的电工朋友可以在电机端盖轴承附近加装2个温度开关,温度在100°左右即可,一般轴承损坏时温度比较高,可以做保护用

我们有的电机没有热继电器,就是在三想绕组上有温度开关

网友A:
大电机的轴承已经有了增加金属探温针监视温度的做法.

楼主:
一般22kw以上建议安装,轴承一旦出问题电机就损坏,温度开关又特别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大电机的轴承已经有了增加金属探温针监视温度的做法.

请问具体怎么加装呢,需要在轴承盖上钻孔吗,有照片给参考吗,谢谢了。

网友C:
这种温度开关的图片在哪里能找到?楼主能不能贴出来?

网友D:
我们这段进口点击,直流和交流电机都自带温度保护,且有热继电器,国产的只有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E:
一般是订货时让厂家加上绕组和轴承温度。

网友A:
原来存有,刚才没有找到.做法就是在轴承座上有一小孔,刚好插进一支金属探温针,孔径应该是6-8.

网友F:
楼主说的温度开关要不要报警

比如到多少度就报警

网友G:
想法可以实现是需要加线路

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楼主:
温度开关可以承受AC220V,可以直接串联到热继电器控制回路

网友H:
有种温度开关,一片圆形的,自动热水器上有用到,有两个引线,这种可以串入热继电器,

楼主:
温度传感器耐压220V,且防水,就可以安装在电机轴承附近,防水目的是仿油

网友I:
有维修过热水器的就知道里面有个白色圆形的温度开关,电子市场很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有种温度开关,一片圆形的,自动热水器上有用到,有两个引线,这种可以串入热继电器,

俺也见过这样的开关,在热水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