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变频的问题

楼主(2009-02-13):
报上去了一个 600V AC  60 HZ   的三相交流风机 是给可控硅冷却用的风机

领回来的一看是 575V AC  50HZ 的

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 说:变频器在基频以下是电压随频率增加儿增加

                                                   基频以上是恒压调速

可现在 50HZ的电机用在60HZ上 而且电压还高了那么一点点

请教各位变频大虾

这个风机能用住么

(风机是通用电气的 美国的电机比较耐折腾 而且我看好多老美25马力以上的电机上面都写 50HZ 一个电压 60HZ一个电压 )

网友A:
可以使用。。。。。。。。。。。

网友B:
变频电机,低频电机在高频使用,电磁感应效果不会劣化,只要变频器参数设置合适,那是肯定可以用住的。变频器在基频以下是电压随频率增加儿增加----那是为了保持磁路不至于过饱和,故而按照一定的曲线保持电机的压频比

网友C(2009-03-26):
可用,不用变频。k.

网友D:
可以使用,不会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