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问题

楼主(2009-02-13):
现一工程4个按钮,控制4个输出,带自锁和互锁,要实现断电后在上电,输出不变.怎么办?谢谢了.

还有s7-200打印,无法启动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输出中继采用停电保持型看看可不可以.

楼主:
具体怎么做,中继停电保持型???

网友B:
你四个按钮控制四个输出什么意思呀?是控制四个设备吗,还是控制俩个设备的启停

网友B:
如果是一个按钮控制一个设备你可以,考虑一下按钮用常闭的,然后继电器的控制输出也选择常闭的,

网友A:
你的所有信号控制停电保持的M,再用M去控制Q。试试!

网友C:
同一楼上的,并且m应该使用13以前的,并且在系统块里面设为保持!

网友C: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EU
O M0.0
AN I0.1
AN I0.2
AN I0.3
= M0.0
Network 2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1
EU
O M0.1
AN I0.0
AN I0.2
AN I0.3
= M0.1
Network 3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2
EU
O M0.2
AN I0.1
AN I0.0
AN I0.3
= M0.2
Network 4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3
EU
O M0.3
AN I0.1
AN I0.2
AN I0.0
= M0.3
Network 5
LD SM0.0
LPS
A M0.0
= Q0.0
LRD
A M0.1
= Q0.1
LRD
A M0.2
= Q0.2
LPP
A M0.3
= Q0.3

网友D:
首先确定PLC与打印机的通讯连接是否正确,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PLC发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