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的保护范围有何规定?熔断器如何选择?

楼主(2009-02-14):
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熔断器,主要用来保护电压互感器的内部故障(匝间短路故障,熔断器可能不熔断)及一次引线故障。当电压互感器内部故障及一次引线故障时,它会迅速熔断不致造成系统停电事故。3~35k~的电压互感器可采用KN2或ltN4型高压限流熔断器,要求其额定电压必须等于装置的额定电压。电压互感器为了防止二次回路发生过载或短路而烧毁,必须在其二次侧出口装设熔断器保护。电压互感器二次熔断器的保护范围是电压互感器二次熔断器以下回路的短路所引起的持续短路故障(一般情况下,二次熔断器以下回路的故障一次熔断器不能熔断)。熔丝的额定电流为最大负载电流的1.5倍,一般按3~5A选择。另外,对于接自动电压调整器的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二次开口三角的出线上及中性线上均不能装设熔断器。